台达变频器外部控制信号运行为什么会使得plc烧点

楼主(2011-12-31):
台达变频器外部控制信号运行为什么会使得plc烧点?

利用三菱PLC输出点控制变频器运行(外部控制信号)为什么会出现烧点情况?更换输出点后还是会烧点、我已经加上了中间继电器了。检查外部没有短路现象。

说明一下,我是利用PLC控制设备按启动后变频器就运行,按停止运行就停止。现在就是不知道变频器的运行为什么会对plc照成烧点。我们其他的设备在外面都正常,(控制电机运行的)

网友A:
是总烧一个输出点还是其他情况?

网友B:
我猜测你用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吧,你加了继电器就好了对吧,这个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变频器的启动端子内阻太小,你那个PLC点承受不住这么大的电流,原则上讲,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你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启动端子,内阻多少,和别的变频器端子比较一下,是不是限流电阻变小了。

网友C:
我到觉得你应该从新理清一下PLC与变频器之间的线路。不晓得你的变频器是否与PLC共一个柜体,屏蔽和接地措施是否不佳,如果可能的话,请考虑在变频器输入端增加电抗器。对于接地方面,请重新接地尝试

网友D:
烧点明显的是电压或电流过高引起的,第一种情况:变频器的启动端子内阻太小

第二种情况:变频器输入点和PLC输出点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2012-03-21):
很感谢大家啊~好久没来了 现在解决了· 我加了信号隔离过度板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