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对PLC的输入点进行控制吗?

楼主(2011-12-31):
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对PLC的输入点进行控制吗?

网友A:
基本的基本。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你在屏上设置个按钮,对应的点,串在PLC输入点前面就可以了吗。

楼主:
对:zhengchangchun 关于

基本的基本。

内容的回复:

PLC的输入点不是需要外部信号的吗,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威纶的触摸屏通过一根通讯线就可以使输入点置一啊?
其他触摸屏有这种功能吗?

楼主:
对:青岛黄工 关于

这个很简单啊,你在屏上设置个按钮,对应的点,串在PLC输入点前面就可以了吗。

内容的回复:

威纶的触摸屏可以通过按钮对X0这一点置一或者清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zhengchangchun 关于 基本的基本。     内容的回复:PLC的输入点不是需要外部信号的吗,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威纶的触摸屏通过一根通讯线就可以使输入点置一啊?其他触摸屏有这种功能吗?

用触摸屏控制PLC最好用PLC内部寄存器地址,不用外设,避免冲突

网友D:
可以!不过我的想法跟楼上的几位有一点点区别。

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打算只是加一个触摸屏的位按钮来对输入点加通断那么跟三楼说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触摸屏没接通,那么就算输入点通了也没还是断开的。

如果你打算的是输入点就算没给高电平也要输出导通,那么就应该换一种办法了,我发三个图给你:

这个可以是一种吧!可以控制它通断都行
这个就是三楼说的,控制断开
这个是触摸屏可以让他不通也可以让他通,一般用于手动调试
如果还有不了解的PS我,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E:
可以用,你把位状态的开关输出地址与x的输入点关联就行了。

楼主:
对每一款PLC都可以吗?刚才用位状态开关连接了欧姆龙的PLCCP1E的输入点,不可以啊!

网友F:
请参考六楼的做法,触摸屏的元件只能对软元件进行操作。X点是外部物理输入点,我们只能使用位状态指示灯对其状态进行显示,无法给他提供电流电压信号。所以是不能直接进行写操作的。只能读取。

网友G:
PLC输入点是物理输入点,触摸屏只能读取.就好比电灯需要接通电源打开开关才能亮,接在脑袋上冥想是不会亮的.

网友H:
PLC的输入点由实际的输入信号有没有决定

网友I:
不可以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可以轻松实现,需要的联系我  13917479610  李先生

提问者本身就是昆仑通态的技术,可不可以他清楚,大哥,屏不是那么卖的,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别让客户觉得我们公司人只会瞎吹!待客户最重要的还是诚信!

网友L(2012-01-31):
引用 网友G:
PLC输入点是物理输入点,触摸屏只能读取.就好比电灯需要接通电源打开开关才能亮,接在脑袋上冥想是不会亮的.

精辟!

网友M:
好像没有触摸屏能控制plc的输入点的吧!

网友N:
输入点是物理点,怎么可以人为的设置呢,还是需要去读现场的实际情况啊

网友O: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网友P:
完全可以的呀!!!!!1只要在输入点之前或之后的梯形图中串触摸屏的指令信号点就行呀!

网友Q:
当然是可以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R:
不可以的    PLC输入点不能用屏里面的软元件去代替的

网友N(2012-03-14):
不懂不要乱说,可以么,你能直接控制么

网友S(2012-04-13):
学习了  我也存在这个疑问!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可以轻松实现,需要的联系我  13917479610  李先生 内容的回复:提问者本身就是昆仑通态的技术,可不可以他清楚,大哥,屏不是那么卖的,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别让客户觉得我们公司人只会瞎吹!待客户最重要的还是诚信!

顶! 我们原来用的是威伦的,现在改用昆仑通态的。

网友V:
这个和强制写1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W(2012-06-19):
PLC的输入点是一个物理存在的量,是真实存在的,而触摸屏是经过通讯的虚拟量,怎么能用虚拟量来改变物理量的状态呢?肯定是改变不了的,但可以经过一些手段去改变PLC的输出量的

网友X:
刚刚试过 可以呀c200h  位状态开关控制 输入点20.00

cxp监视程序可以看到通断 26楼正解

网友Y:
引用 网友N:
输入点是物理点,怎么可以人为的设置呢,还是需要去读现场的实际情况啊

一般输入x信号属性是只读,所以不能通过屏改写输入状态。

网友Y:
一般输入属性都是只读,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Z(2012-09-04):
对:lvhuan812关于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内容的回复:

九拓也来热闹热闹

网友AA(2015-05-20):
触摸屏不可以控制plc输入的物理状态,但是可以控制内部寄存器(即软元件)的状态。用触摸屏将输入口的状态置1或置0,,用三菱plc测试,如果有物理接口的输入口,下一扫描周期就好刷新为物理状态,但是没有物理接口的输入口就能保持为设置的状态。

网友AB:
这个问题我也在苦恼,刚接触,但是看完回复以后,还是不明白。

触摸屏不能控制PLC程序? 比如修改时间继电器T的时间

网友AC(2015-09-24):
PLC输入点对于“组态”软件和“触摸屏”而言,都是只读的!因此当用户按下按钮、拨动开关时、传感器发出信号后,才能控制动作的输出。否则使用普通的内部继电器,在画面上做一个按键;也能够到达相同的控制要求。

网友AD(2016-05-22):
我看了半天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不知道是否正确。

也就是触摸屏也好 组态也好,都不能通过控制plc的输入端口来达到控制效果,要想控制的话只能用这些来控制内部继电器来达到控制效果。但是如果遇到像ist这样的固定输入口是有固定效果但用人和继电器配合的端口只有通过外部的按钮或者开关达到效果?

网友AE:
先了解下好好好的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AF(2017-01-12):
不能对输入点进行直接控制的,只能通过触摸屏内部软元件(LB0)地址控制plc里的软元件(例如三菱的M),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LB0对应M0,困惑中

网友AG:
不可以,他是一个外部的物理输入,你可以控制一个中间量,西门子比如一个m0.0,然后去plc程序里面共同控制一个q0.0,这是可以做到的,至于为什么不能控制i0.0,应为这个点的写入是从外部端口检测的,即使你让他通过触摸屏置1,下个扫描周期,他还是检测外部的信号,所以,不能

网友AH:
6楼正解,支持6楼。

网友AI(2017-04-09):
单单就问题而言,不可以,大家说的很清楚了,貌似手册也有说物理层

网友AJ(2019-05-03):
来学习一下

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AK:
非常实用,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AK: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L(2025-04-28):
看了半天就你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AM:
这个根据需要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