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

楼主(2011-12-31):
我买了一个二手的224cpu,用一根国产的USB-PPI通讯,可以下载和调试,但是在通讯时总是显示类型是unkown是怎么回事,难道只能更换编程线吗?原装的太贵了点!

网友A:
用232-PPI多主站编程线,国产的就几十元,可以用来做上位机通讯。

楼主:
因为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所以用USB-PPI电缆通信,请问这个232-PPI线也可以用吗?

网友B:
USB转串口需要安装通讯程序。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是使用了非专用编程电缆的缘故,解决方法如下:
1.使用专用编程电缆。
2、搜索出未知端口后,确定,然后将程序下载一遍,再搜索即可

或者通讯设置可能不正确,通讯速率设置低点,建议用原装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是使用了非专用编程电缆的缘故,解决方法如下:1.使用专用编程电缆。2、搜索出未知端口后,确定,然后将程序下载一遍,再搜索即可或者通讯设置可能不正确,通讯速率设置低点,建议用原装线。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正常使用的

   我用的USB-RS232,通讯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PC-PPI,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USB-RS232的问题,但不影响使用,如果多刷新几次,可能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的是USB-PPI电缆,但是通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