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内的电线用什么规格

楼主(2011-12-31):
我们目前用VDE0281/IEC227的单芯软线或多芯PVC线,怎样找国内同规格的线?

RV,AVR,KVR都是单芯电线,应该用哪个?

RVV,AVVR,KVVR都是多芯的护套线,又该怎么选?

另外用国内的线的话有什么明显差别吗?

谢谢了

网友A:
控制柜大多用BVR铜线。在一些防火要求较高的场合使用ZBVR软线

网友B:
1、控制柜内,按开关、保护器件的额定电流选用不同截面的硬绝缘铜导线;

2、柜、门之间的二次控制线、信号线,用同规格绝缘软导线;

网友C:
我们都用BVR铜线。大的用铜排。

网友D:
应该按照配线是的电流大小来选择规格,通过配线的简易程度来选择软线还是硬线,比如各种控制卡件的配线选用软线,各中配电线缆使用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