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内加有二极管的问题的讨论解答

楼主(2011-12-31):
关于电磁阀内加有二极管的问题的讨论

电磁阀通常有二种:1、直流供电电磁阀,简称直流电磁阀。2、交流供电电磁阀,简称交流电磁阀。往往这二种形式的电磁阀内都含有一个或二个二极管,你能讲讲这些二极管都起什么工作吗?

解答:交流或直流电磁阀入内含有一个或二个二极管,通常是以下3中接线形式,见下图

1、 图一所示为 直流电磁阀,内含有一个二极管,该二极管其续流作用。

我们知道,直流电磁阀的线圈是电感元件,电感有一特性:即当外电路发生变化瞬间,保持其电流值不变,稳态时线圈电流值 I =电源电压÷线圈电阻。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的电流并不立即=0,而是保持通电时的电流,此时连接线圈的晶体管已截止,或连接线圈的开关触点已断开(相当线圈串联的电阻无穷大),此电流强行通过它,必然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极容易将晶体管击穿或将开关触点烧毁。如在线圈二端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当通电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电流会通过二极管放电,直至电流衰减为0,从而保护了晶体管或开关触点使之不宜损坏,这就是并接二级管的原因。故对用直流供电的感性负载,如继电器、电磁铁等均在线圈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做续流保护作用。对图一这种带有续流二极管的直流电磁阀,接线是有极性要求的,应按标志的正负接线。

关于二极管参数的选择是这样的:通过上面的讲解,得知,断电瞬间,线圈流向二极管的最大电流等于断电前的工作电流,该电流等于24V除以线圈电阻 ,故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应选大于或等于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其反向电压选为60---100V即可(一般选反向电压=2---3倍电源电压)

    2、图二所示为自整式交流电磁阀,内有一个二极管。该二极管起半波整流作用。

    这种电磁阀,从表面上看是交流电磁阀,实际上是工作电压为100V的直流电磁阀。其二极管起半波整流作用。为什么说加有一个二极管的220V交流电磁阀,实际上是工作电压为100V的直流电磁发?请见下图:

 电磁线圈与一个二极管只有二种接法:1、串联,2、并联。

      图一是二极管与电磁铁线圈串联,接~220V电源,显然这是半波整流电路,流入线圈的电流是半波直流电,其直流电压平均值

                U =220×0.45=99V(100V)

      图二为二极管与电磁铁线圈并联,接~220V电源,显然这种接法是错误的,因为当交流正半周时二极管正向导通,将使电源短路,过大的电流会将二极管会烧断 的。

    3、图三所示也是自整式交流电磁阀,内有2个二极管,其D1其半波整流作用,其D2起续流作用。其工作原理是这样:交流正半周时,D1导通,而D2反相截止,交流负半周时,D1反相截止,由于电感对电流的阻滞作用,线圈仍有电流流过,此时通过D2将此电流释放掉。对于工作电流较大的半波整流式的电磁阀,应带有续流二极管,它对控制电磁阀的电子开关起保护作用。

网友A:
一般直流电磁阀用二极管较多,交流电磁阀用阻容较多。一直搞不定为什么这样用,看完这个帖子终于明白了

谢谢楼主

网友B(2012-01-30):
很好,非常好!!!!

网友C(2012-03-14):
自整流电磁阀用图三的形式,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