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故障三菱FX3U的PLC

楼主(2011-12-31):
各位高手,一台三菱FX3U的PLC正在运行时突然无任何输出,运行指示灯也不亮,拨码已经打到RUN上了,以前一直稳定使用了两年,请指点。

楼主:
等待高手中……

网友A:
复位一下,再拨到运行状态试下

网友B:
测量一下如果外置电源正常,那就是PLC内部的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C:
输入有没反应.........

网友D(2012-04-07):
早几天我这里的一台FX3U-128的PLC也是出现和楼主诉说的故障一样,《正在运行时突然无任何输出,运行指示灯也不亮,拨码已经打到RUN上了,以前一直稳定使用了两年》,RUN灯不亮了,出错的指示灯一直闪吧。

  我这台PLC联的西门子触摸屏也掉线了,我用软件连接通讯是成功的,但是读不出数据,报错说是读出的内部数据已经损坏,我后来把备份程系重新灌进去后,断电重启,RUN灯点亮,故障解除,触摸屏也通信正常,你可试试此法。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我还为搞明白,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