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B modbus能否和别的PLC做MODBUS 通讯

楼主(2011-12-31):
最近急需用一批西门子TP177B触摸屏,发现他只有MODCION MODBUS_RTU 并且要选择不同的CPU型号,我现在用的其它厂家的PLC能否用这个做MODBUS通讯连接请赐教,我咨询西门子公司技术对方也不太清楚。谁做个相关系统请指点! 现在很着急却不敢买1

网友A:
可以的吧!因为我没用过西门子触摸屏所以不敢确定。不过我做过一个案子,用的是一个冷门触摸屏和很少见的PLC ,两个不能直接通讯(都支持modbus协议),还是可以通过协议通讯。不过通讯的时候有地址偏移,模拟量偏移的是3072,数字量偏移的是512.

所以我想你这个触摸屏就算里面不能选择你所用的PLC,但是只要都支持一个MODBUS通讯协议,那么最多就是出现地址偏移,但是也还是可以通讯的。

至于西门子的屏幕是不是不能跟其他品牌的PLC 通讯,你问问西门子的厂家有没有通过加密神马的禁止它跟其它品牌的PLC 通讯,如果没有肯定是可以的。

希望有帮助,同时我也收藏了,看结果。

网友B:
可以考虑用SMART700, 能和三家PLC连接。

网友C:
双方都支持MODBUS 就能连上。

网友D:
请关注本提问“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E:
你的问题不太清晰,先确定你选的是什么plc品牌,西门子的屏和你那品牌的链接。

楼主:
对:xiamen-alive关于可以的吧!因为我没用过西门子触摸屏所以不敢确定。不过我做过一个案子,用的是一个冷门触摸屏和很少见的PLC ,两个不能直接通讯(都支持modbus协议),还是可以通过协议通讯。不过通讯的时候有地址偏移,模拟量偏移的是3072,数字量偏移的是512.所以我想你这个触摸屏就算里面不能选择你所用的PLC,但是只要都支持一个MODBUS通讯协议,那么最多就是出现地址偏移,但是也还是可以通讯的。至于西门子的屏幕是不是不能跟其他品牌的PLC 通讯,你问问西门子的厂家有没有通过加密神马的禁止它跟其它品牌的PLC 通讯,如果没有肯定是可以的。希望有帮助,同时我也收藏了,看结果。内容的回复:

我选得西门子TP177B    用的 PLC是和利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能连上。

谢谢 刚把屏弄了2个回来线试试吧 买了条数据线也花了900说的是原装不知道是不是,呵呵 希望能连接上

楼主:
西门子热线那边说他们不清楚不过告诉要买转换器,我先试试吧 买这么多连不上的话到时都没用

楼主(2012-02-01):
过完年了 正是来弄这个东西,今天第一天测试没通,我用了个MCGS的用的MODBUS先和PLC接通了,西门子按通的通讯参数,选的RS485目前还没用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