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近原点输入怎么用?

楼主(2011-12-31):
松下PLC FP0近原点如何用,近原点输入信号从哪里输入,再有就是DT9052如何写入数据?具体应该怎么控制?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FP0R-C32T的指令是F171号指令。
近原点开关就是要装二个开关,当回原点碰到近原点开关时,电机按设定的低速爬行到原点处,碰到原点开关后停止。写近原点程序很是麻烦,要先停止脉冲,比如第一轴要先停止DT90052然后再运行回原点

【 F0  MV,  S,  DT9052 】:高速计数器控制指令

该指令功能是将S中的控制字数据写入DT9052中,DT9052的低四位作为高速计数器控制用。

HSC不但可以通过X2硬复位,还可进行软复位,即将控制字H1送入DT9052,使bit01,从而可以实现软件复位功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高速计数器运行方式的改变只能使用该指令。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FP0R-C32T的指令是F171号指令。近原点开关就是要装二个开关,当回原点碰到近原点开关时,电机按设定的低速爬行到原点处,碰到原点开关后停止。写近原点程序很是麻烦,要先停止脉冲,比如第一轴要先停止DT90052然后再运行回原点【 F0  MV,  S,  DT9052 】:高速计数器控制指令该指令功能是将S中的控制字数据写入DT9052中,DT9052的低四位作为高速计数器控制用。 HSC不但可以通过X2硬复位,还可进行软复位,即将控制字H1送入DT9052,使bit0为1,从而可以实现软件复位功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高速计数器运行方式的改变只能使用该指令。 HSC不但可以通过X2硬复位,还可进行软复位,即将控制字H1送入DT9052,使bit0为1,从而可以实现软件复位功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高速计数器运行方式的改变只能使用该指令。 内容的回复:

大侠能不能给段简单的程序,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B:
是啊,我也想请教下这个问题,怎么没人来指教下啊?

网友C(2019-08-20):
x4 默认为原点,X1近原点可随便设,直接改X1就可能了,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