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一主机二从机的启动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31):
我是一个新手,我用台达SV主机三台,一台主机,二台从机!但是在启动的时候,主机开电就显示通讯,但是两台从机却要10几秒之后才能通讯上,这是个什么问题,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那通讯硬件是怎么选择的···是不是半双工方式···要是半双工的话改成全双工的话通讯时间会大大缩短

网友B:
主机开电就显示通讯,是表面现象吧,因为是主机,所以上电就发去通讯,看看有没有应答,问题在从机没有及时应答上,你看看通讯故障等待时间设置多少?通讯错误后尝试次数?

网友C:
看看通讯频率是否一致。

网友D:
外部加终端电阻没有,程序里面你发送的指令多吗?我建议你每条指令发送成功后再发送下一条通讯指令,不要发送失败转到下一条发送,我做过实验,这样通讯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