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XTA步进电机回原点错误

楼主(2011-12-31):
想请教各位,我公司使用欧姆龙NC位控模块控制VEXTA步进电机,偶尔在复位过程中(即电机回原点)出现电机跑过原点的现象,造成电机堵转,损坏设备,原点传感器检测正常。这是为何?

网友A:
减速设置好没呢?查查看

网友B:
1.步进最好每次做完一个行程后都确认一下原点的位置。这样做就算有了丢步也会找回来,不会有累积,如果不能每次都找一下原点,可以做几十次动作后做一次。
2.
动作时速度较高或惯性大时做加减速。这样做可以减少步进丢步的可能。

3.加位置反馈信号。

网友C:
程序上的问题,可能是在做程序的时候是按绝对位置写的,在最后面回去没有回原点指令。回原点能够停止也是按绝对位回的原点。如果在最后一步写为回原点就不会有累计误差了。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可以使用带有堵转检测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当电机的负载过大时,电机会自动停止,这样可以保护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