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工件表面光洁度问题!求教.

楼主(2011-12-31):
   在同一台机器上面左边是装某国产伺服的加工效果,右边是装安川的加工效果.
对比如下:左边的圆弧达到+_0.5丝左右,右边的在1丝左右,主要的差异是光洁度上面,国产的有点发暗,请问下这和伺服的那方面控制有关,还是在系统上面能改善,本人是菜鸟!
请赐教!

网友A:
左边的精度高??那国产的伺服好啊!!??,光洁度肉眼看不出来,你可以找个低倍显微镜看看。。或者找个摄像头,凑近放大看看。。

网友B:
这个东西俺不懂,不给我觉得是机械原因,应该不是伺服机的问题,待高手出现

网友C:
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表面光洁度。表面的光亮洁度就是在一个平面上的正光、背光、

以及反光,体现出一个物品在一个平面上的各种位置以及摆放角度适合,好看,有明色

调,暗色调等。

    影响表面光洁度的因素:刀具、机床精度、机床转速、切削液、工件加工强度、切削
参数都有关。根据楼主所说,可知系统只是所用的伺服不同,我想应该是不同的伺服产
生不一样的机床转速,从而影响工件的加工强度,所以雕刻机的工件表面光洁度就不一
样了。

网友D:
国产的加工精度更高?

发暗,可能是切削参数选择不合适吧

楼主:
是的国产的精度是高,安川的可能没调好吧,听一个做雕刻机朋友说和主轴刚度有很大关系!

待高手出现,一般应用场合,国产伺服做出效果比进口好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俺们最近也在试雕铣机,看到有些客户就是用三菱的数控系统带三菱J3的伺服加工出来的工件都能看到麻花纹,用手感觉不到,我们的伺服生产出来还没那么明显。这个些什么有关系?熟雕铣机的可以解释下。谢谢

网友F:
你z轴响应慢所以暗光洁度不高,所以不可能出现如你所说国产机精度高于安川的。

网友G:
肯定和主轴刚度有很大关系的。不是说国产的不好,但进口的相对还是会好些。别的不说,国产要的是性价比,国外要的是性能比。定位不一样。相信国产的冬天很快结束,春天快来了。

楼主(2012-02-06):
  问题发现了,伺服(invt)和系统(发格)是做速度闭环控制的,示波器发现模拟量输入上面存在左右漂移,虽然系统有校正,但是影响了整体精度,现在把这个模拟量干扰问题解决后光洁度明显上去了.

 谢谢~!

网友H:
可喜可贺!国产伺服应用又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