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PLC和晶体管PLC有什么区别?脉冲数出用哪种好?

楼主(2011-12-31):
继电器PLC和晶体管PLC有什么区别?脉冲数出用哪种好?

网友A:
脉冲输出应选用晶体管输出型PLC;

不过我没用过脉冲输出,呵呵。

网友B:
继电器PLC是机械隔离,耐压高,开关速度慢,能够直接驱动负载,适用于开关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晶体管PLC是开关速度快,寿命长,采用光电隔离,耐压比较小,驱动负载一般要加中间继电器,一般用在精确控制和开关频率高的场合。

脉冲数应该选择晶体管PLC

网友C:
继电器PLC和晶体管PLC区别: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继电器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

5.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

      6. 继电器提供的是干接点,可以交直流两用,适应电压范围宽,但有些情况下信号不够干净(有毛刺);
 晶体管(包括可控硅)输出属于有源开关,要求负载必须匹配或者适应相应电源,对电感性负载,有时还要考虑配二极管。

你要是用脉冲输出,最好是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继电器该装的有时不稳定,脉冲输出端口用的光耦是高速光耦,价格很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PLC是机械隔离,耐压高,开关速度慢,能够直接驱动负载,适用于开关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晶体管PLC是开关速度快,寿命长,采用光电隔离,耐压比较小,驱动负载一般要加中间继电器,一般用在精确控制和开关频率高的场合。脉冲数应该选择晶体管PLC

就是这么回事,脉冲嘛,当让反应要快,必须晶体管PLC

网友E:
     1、PLC继电器输出是采用继电器的触点输出,可以做负载的控制开关用。适用于动作频率很低的场合。动作频率高于几十赫兹,就不适用了,因为继电器频繁动作是会损坏的。

     2、PLC晶体管输出,其输出信号频率可高达100~200HZ以上,可做数据传送,如用输出口输出数据使数码管显示数,输出数据给打印机进行打字等。

网友F:
用晶体管输出型PLC。

网友G:
那肯定是晶体管的好。你可以用高速输出卡

网友H:
3 楼 回复的比较 全面 。。。。。。。。。。。。

网友I:
用晶体管的要好些,没亲自试过

网友J:
5楼回复更全面,支持5楼。

网友K:
这个不用问,当然是晶体管的啦。。。

网友L:
用晶体管输出的一定得考虑好“过载能力”问题,根据我们公司使用情况来看(S7-300plc ,一般皮带往返,频率不是很高,PLC --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控制模式),晶闸管输出控制系统输出模块故障频率是继电器输出系统输出模块得3-4倍。

工况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M:
脉冲输出主要用于控制步进电机、侍服电机、还有需要PWM脉冲进行功率控制的地放

只能使用晶体管的PLC,脉冲输出端还要接1K/2W的上拉电阻,才能有脉冲输出,如三菱的80TM有两个脉冲输出触点

频率0~1000HZ

网友N:
继电器输出的用不了高速脉冲的。。。开关频率高了也是要用晶体管的,要不很容易坏掉的。

网友O:
关键是,响应速度快.晶体管.

网友P:
我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来带动24V的继电器却是直通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Q:
1.plc晶体管输出,关断和接通时晶体管来完成,没有触点,响应速度快寿命长等特点,当只能是直流24v电源.
2.继电器输出是通过继电器吸合和断开来完成的,当然响应慢,可以是交流和直流输出,既然是继电器输出当然关断是有次数的,也就是说寿命短.
3.2种输出看你的需要选择使用.

4、晶体管输出干扰小,相对来说电流较小。
5、对于脉冲量输出必须用晶体管输出,继电器不适合。
6、精控-定时程序控制器是一种不需编程的“PLC”,使用非常方便。属于晶体管输出,不仅有小电流输出的,还有大电流输出的,可以驱动较重的负载。可以直接驱动24V电磁阀。
下图是其外部接线图,供参考:

网友R:
晶体管响应快……

网友S:
脉冲必然选晶体管的 继电器太慢了

网友T:
plc晶体管输出,关断和接通时晶体管来完成,响应速度快寿命长

脉冲输出必须用晶体管的

网友U(2012-01-30):
继电器慢,寿命有限。

网友V:
性价比来说,还是选择晶体管吧,接外部负载时加个中间继电器来实现,价格便宜,维护还方便,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如果楼主的机柜空间有限制的情况下,可以用继电器输出方式,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继电器的安装空间,降低机柜的尺寸。

网友F:
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W:
楼主也分析的很好,谢谢,

网友X:
补充一点,晶体管输出型PLC,直流电源接入要注意正负极。

网友Y(2014-11-14):
学习中,回答的很详细!!!

网友Z:
脉冲输出用晶体管的,

网友AA:
脉冲输出只能用“晶体管”型的,手册上有说明。“继电器”输出有一定的寿命限制,“晶体管”由电子元件组成,理论上无寿命限制。

网友AB:
继电器一般是交直流混用,相应速度慢,晶体管是直流相应速度快,过电流能力不怎么好,发脉冲一般都是晶体管类型,

网友AC:
继电器一般是交直流混用,相应速度慢,晶体管是直流相应速度快

网友AD:
5楼大神,菜鸟学习了!

网友AE:
脉冲输出只能用晶体管的。继电器没有脉冲输出。脉冲一般用来控制伺服;步进和PWM等。脉冲频率有20~200K。例如维控PLC最多可以4路200K的脉冲输出。

网友AF(2014-12-19):
引用 网友P:
我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来带动24V的继电器却是直通的...

 口坏了

网友AG:
脉冲数应该选择晶体管PLC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1、PLC继电器输出是采用继电器的触点输出,...

正解

网友AH:
脉冲必须用晶体管,继电器做不到那么高速的开与关

以OMRON MY系列继电器的开关频率来讲: 动作时间与复位时间各20ms计算=40mS/次

1S=1000ms,1000ms/40mS/次=每秒频率最高25次

一般输出的控制点要求频率不高,采用继电器。如用于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必须用晶体管型的。

建议无论哪一种情况最好用晶体管的,如是普通的通断控制可以外接中间继电器来完成,这样既保护了PLC本身的安全,又可以在控制电路有改动时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AI:
主要 看你的应用要求   电流小的用晶体管  大负载用继电器   控制步进要高速输出

网友AJ:
谢谢各位大神经验分享,,,,,小弟受教了

网友AK:
继电器:低频大功率。

晶体管:高频小功率.....就这么简单

网友AL(2015-04-17):
脉冲输出用晶闸管的,,继电器控制不行

网友AM:
貌似脉冲输出必须用晶体管的吧,我一直都这么用的

网友AN:
脉冲输出必需用晶体管型

网友AO:
学习中。我现在一直在用继电器型。有机会用晶体管型试试。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AP(2015-05-17):
学习了,谢谢解答,这是新人不会注意到的地放

网友AQ:
继电器PLC和晶体管PLC区别: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继电器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

5.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

     6. 继电器提供的是干接点,可以交直流两用,适应电压范围宽,但有些情况下信号不够“干净”(有毛刺);
晶体管(包括可控硅)输出属于有源开关,要求负载必须匹配或者适应相应电源,对电感性负载,有时还要考虑配二极管。

你要是用脉冲输出,最好是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继电器该装的有时不稳定,脉冲输出端口用的光耦是高速光耦,价格很贵的

网友AR:
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