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_SIMU这个软件如何模拟

楼主(2011-12-31):
如题,
CADe_SIMU这个软件图画好了,点三角型的启动键,画好的连线消失,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下,往赐教

网友A:
这个软件 没用过,待高人前来解答

网友B:
   完成电气电路图绘制后,可以选择是否要进行电气仿真。如若只需电气控制线路图,

可在“文件’下拉菜单中点击“导出{cj=图}”,输入文件名保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成电气电路图绘制后,可以选择是否要进行电气仿真。如若只需电气控制线路图,可在“文件’下拉菜单中点击“导出{cj=图}”,输入文件名保存即可。

兄弟这个帖子我看过,可我就是要模拟仿真,不知道怎么弄啊?很郁闷,怎么试都不行

网友B:
对:diannaobao998关于回复内容:对:水中鱼关于    完成电气电路图绘制后,可以选择是否要进行电气仿真。如若只需电气控制线路图,可在“文件’下拉菜单中点击“导出{cj=图}”,输入文件名保存即可。 内容的回复:兄弟这个帖子我看过,可我就是要模拟仿真,不知道怎么弄啊?很郁闷,怎么试都不行 内容的回复:

自己再试试吧,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D(2013-10-27):
不能用左侧导线连接  应该用工具栏导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