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ES2系列PLSR指令使用问题

楼主(2011-12-31):
大家好,小弟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ES2机种程式中使用PLSR指令,不限制输出的脉冲数时再怎样写呀。我想用一按钮通过plc控制伺服做加减速启动的转动,按钮开电机加速转动,按钮停电机减速停止。

网友A:
未用过该类指令,刚看了下手册,不知用其“对标功能”可否实现楼主的要求,在“输出脉冲总数”最大值能够涵盖所需距离的情况下。

指令好像需要设置脉冲总数。

网友B:
不用减速停就简单,将脉冲数设为0。开了就加速启动,关了直接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