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2-01-01):
                                                                       三菱电梯常见故障处理

一。电梯呼梯故障
电梯可以检修运行,可以自动平层,自动返回基站。检查所有外部线路正常,就是p1板上的串行 灯stm不闪烁,表明串行系统不能正常工作,spvf的串行系统分两支,一支从机房到外呼梯,一支从机房到内指令和指层器,通常串行系统出错有多种表现, 单个楼层出错表现为仅仅该层不能呼梯,2个楼层出错表现为2个楼层之间不能呼梯(因为系统可以正反双向传送);还有的出错造成该层呼梯灯不灭,电梯自动响 应该层;轿内的出错表现为每层的指令均亮,电梯一层层停;或者指层器不显示,楼层不变化;这些现象均是串行出错的表现。
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先根据其结构找到是哪一个分支的故障,然后再找到是那一个部件的问题,就好维修了,该串行系统主要包括p1板上的2个接口芯片 UPA67C,和一些限流,限压电路组成,每个厅门盒内装有一个m5690,m5226的集成芯片,在轿内的呼梯板和显示板上也有 m5690,m5226,它们是该串行的主要芯片。

二。89继电器不动作
电梯安全回路通,外部线路正常,就是无法启动(89继电器不动作,89指示灯不亮)。首先再次确认29安全回路的正常,我们不能因为29指示灯亮就认为安 全回路正常,SPVF的安全回路是79端子通过开关再限流直接输入P1板,所以有时较低的电压也可以输入P1板,造成安全回路正常的假相,但是较低的电压 确不能推动89继电器的动作。所以安全回路的短路不是很严重时,可能不会烧保险,而是造成此现象。我们可以测量安全回路的对地电阻,及安全回路各点的电压 判断。如果安全回路正常,我们在察看P1板的W1C-P09脚是否输出低电压,由于P1板的此点输出容易损坏,只要看看p1板的输出三极管及走线,一般都 能找到故障的所在。

三。门机板有问题
门机板采用调压调速的三相控制,并在关门后其中一相通过电阻减压继续保持一个小的力矩防止门 被打开,这就是三菱spvf梯运行时始终输出关门信号的原因,不过也因为这样门机板长期工作,对门机板  电子器件的要求很高,门位置信号是通过一个光栅盘来 采样的。光栅盘的位置很重要,虽然看起来是死的,实际上还是可以微调,总之在开关的过程中,必须看到  LED灯亮-灭-亮-灭-亮的过程,否则电梯门看起来 正常,实际在终端电机还再运行,久之,门机板就完蛋了。门机板除非完全进水不能再用,否则还是好修理的,看到那几个红色的模块了吗,一般都是这个东西坏 了,换了他就ok。

四。一运行就自保
一般电梯都有一个故障检查系统,一运行就自保,说明故障只有在运行时才被检查出来,如电梯过 电流,编码器无输出,拖动数据不匹配,等等,由于早前的电梯不能记忆故障,所以每次断电后都又发生一运行就自保的故障。对此故障,我们先找到自保原因,在 没有维修机的情况下,我们首先看编码器,编码器的输出在电机旋转时是有2.5v的交流电,停止时则电压应小于1VDC,如果编码器没问题,外部接线正常, 可能是过电流引起,可能是输出真的过电流,如电机过流,电梯过载,也可能是电流的检测单元(dc-ct)的问题。在E1板上我们可以检测到ct的偏置电 压,如果不正常,则需要调整dc-ct的OFS电位器,如何调整在SPVF的安装调试手册上有记载。

五。门关一半又打开
一般门上的安全触板的连接线由于门经常运动会被折断或短路,这种随着门运动安全触板接线时通时断的原因造成门关了部分又打开。

六。写入操作时楼层指示不闪烁
在调试和维修中我们经常要写入楼层高度,实际上写入的是楼层脉冲数,减速点的位 置。如果写入时楼层指示不闪烁或者先闪烁后停止闪烁,数据是写不进去的,这一般是由于门区信号和下强迫减速不正常所至,单程下强迫减速信号具有强迫楼层为 1的作用,门区是采样楼层高度的关键,有些海外的三菱门区信号有2个,一个推动继电器,一个输入电脑,千万不要看到DZ继电器动作或电脑板上的DZ灯亮就 认为门区信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