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一个求助帖

楼主(2012-01-01):
RT:    为什么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方向转动一个固定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达到准确定位目;同时您可以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速度和加速度,达到调速目的。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

网友B: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我们建议空载启动频率选定为电机运转一圈所需脉冲数的2倍。

网友C:
我知道这个问题,亲自试验过,为什么高速时启动不了,是因为发送脉冲太快,步进电机驱动器识别不了,应当用细分多的驱动器来控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比如用2细分时,可能用1千赫兹,速度很快而且能启动,如果用10千赫兹,就启动不了了,如果用16细分,可能20千赫兹也能启动,而且速度和2细分时差不多,我不太会描述,但是原理就这样,这是我试验后得出的结果,去年我在论坛也提问过相同的话题,但是没有人回答,我自己买的步进电机和带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试验了两天才知道的。

网友D:
步进电机不能像伺服那样反应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方向转动一个固定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达到准确定位目;同时您可以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速度和加速度,达到调速目的。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这个问题,亲自试验过,为什么高速时启动不了,是因为发送脉冲太快,步进电机驱动器识别不了,应当用细分多的驱动器来控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比如用2细分时,可能用1千赫兹,速度很快而且能启动,如果用10千赫兹,就启动不了了,如果用16细分,可能20千赫兹也能启动,而且速度和2细分时差不多,我不太会描述,但是原理就这样,这是我试验后得出的结果,去年我在论坛也提问过相同的话题,但是没有人回答,我自己买的步进电机和带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试验了两天才知道的。

楼主抓紧分析以上几个同志的情况汇总,找出实际操作的问题解决办法给与回复回来处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我们建议空载启动频率选定为电机运转一圈所需脉冲数的2倍。

将空载启动频率设为电机运转一圈所需脉冲数的2倍。
问题得以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