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卸载台达WPLSOFT2.12

楼主(2012-01-01):
请教各位,我想卸载台达PLC编程软件WPLSOFT2.12,再安装WPLSOFT2.20,可2.12的卸不掉,提示Error1327.lnvalid Drive.如何卸载请赐教。

网友A:
必须先卸载低版本,重启下电脑在卸载,最好再清理一下注册表。然后才可以安装。

网友B:
错误1327 无效的驱动器,解决方法(你试一下看看):
1.单击开始菜单-运行,
2.输入subst i: %TEMP%     (说明一下i可以写你所要安装的硬盘D或者E盘,

如subst D: %TEMP%或者subst E: %TEMP%)。
3.然后继续你的操作,这时你会发现机器里又多了系统盘符D或者E,应该是虚拟的软件的安装环境。

网友C:
卸载这么麻烦,好像我卸载没有那么麻烦么。

楼主:
对:水中鱼关于错误1327 无效的驱动器,解决方法(你试一下看看):1.单击开始菜单-运行,2.输入subst i: %TEMP%     (说明一下i可以写你所要安装的硬盘D或者E盘,如subst D: %TEMP%或者subst E: %TEMP%)。3.然后继续你的操作,这时你会发现机器里又多了系统盘符D或者E,应该是虚拟的软件的安装环境。内容的回复:还是没办法卸载。

网友D:
你是否运行过“系统还原”之类的软件?可能是由于缺少某些文件,导致无法正常卸载!一般要再次安装WPLSOFT 2.12,然后才能完全卸载;最后安装WPLSOFT 2.20。

楼主:
对:水中鱼关于错误1327 无效的驱动器,解决方法(你试一下看看):1.单击开始菜单-运行,2.输入subst i: %TEMP%     (说明一下i可以写你所要安装的硬盘D或者E盘,如subst D: %TEMP%或者subst E: %TEMP%)。3.然后继续你的操作,这时你会发现机器里又多了系统盘符D或者E,应该是虚拟的软件的安装环境。内容的回复:对不起,谢谢了,你真高手也。只是不能写硬盘D或E,也就是说不能写电脑了里原有的盘符,当输入subst i: %TEMP%后,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