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西门子S120故障

楼主(2012-01-01):
西门子S120上电后自检正常,电机启动时RDY灯变红,出现F07995的故障代码,哪位高手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我查了S120的调试说明书,也没有找到像个的说法,待高手前来

网友A(2012-02-09):
http://www.simocontrol.com/product_1.html

网友B:
F07995 驱动:极点位置识别出错
信号重要性: %1
驱动体 : 伺服
反应: 关 2
应答: 立即
原因: 极点位置识别出错。
故障值(r0949, 十进制):
1:没有电流。
2:起始电流不是零。
3:超过了设置的最大路径(p1981)。
4x:测量信号不允许单一分析评定。
5:测量时超过了最大电流。
6:电流测量必须重新校准。
7x:编码器模块不支持极点位置识别。
70 ... 79:仅用于西门子内部故障诊断 。
8:必要的极点位置识别电流大于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