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VP-32ES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1):
见图

MOV H76 D1036时232电脑软件只能控制PLC的RUN和STOP,连回归出厂值都通讯延时。通讯是连上的,就是不能进行上传和下载,和清除程序和回归出厂值。

改成MOV H86 D1036就好了。

请问懂得人怎么把灌过程序的PLC恢复出厂值?

网友A:
   我来霸蛮写几个字吧;因为不懂才回复,留个脚印、好查看后面的回帖。
   H76→D1036后,可能改变了编程软件“通信设置”的默认值,所以出现了通信“障碍”。
   楼主说改成H86就好了,这时应当可以回归出厂值。

   若要在“H76”下“上传和下载”,则将“通信设置”设定成与“H76”对应的格式、应当可以。
   呵呵,我却不知道“H76”对应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霸蛮写几个字吧;因为不懂才回复,留个脚印、好查看后面的回帖。   H76→D1036后,可能改变了编程软件“通信设置”的默认值,所以出现了通信“障碍”。   楼主说改成H86就好了,这时应当可以回归出厂值。    若要在“H76”下“上传和下载”,则将“通信设置”设定成与“H76”对应的格式、应当可以。   呵呵,我却不知道“H76”对应的是什么。
波特率4800,可惜没有这么低的波特率软件设置里!!

网友A:
我刚刚在看通信端口“自动侦测”时,好像看到了一个“4800”字样,不知是真是假(WPLSoft,ES2)。

想看到有无不复杂的办法解决。

楼主:
对:莫其麟关于我刚刚在看通信端口“自动侦测”时,好像看到了一个“4800”字样,不知是真是假(WPLSoft,ES2)。想看到有无不复杂的办法解决。内容的回复:

自动侦测是有4800的,但是我的版本是不支持4800的,即使侦测到是4800,也是以9600通讯的
看看通讯设置,最低是9600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想赶什么,你究竟想用哪一个通讯口,台达有3个通讯参数、方式可以设定,3个口各有用处,也不可乱用。

通常台达的COM1是8孔圆口,仅用于与上位机相连,作为从控使用。

而COM2是2线的485口,可以主控,也可作为从控。

楼主想与计算机连接,上传、下载文件,当然是作为从控,按以上的说法,应使用COM1口(8孔)。

而从楼主的上图中,却看到了COM2?是否楼主希望用2线的485的COM2口与计算机相连,这种用法还未见过。

楼主:
对:yjig关于不知道楼主想赶什么,你究竟想用哪一个通讯口,台达有3个通讯参数、方式可以设定,3个口各有用处,也不可乱用。通常台达的COM1是8孔圆口,仅用于与上位机相连,作为从控使用。而COM2是2线的485口,可以主控,也可作为从控。楼主想与计算机连接,上传、下载文件,当然是作为从控,按以上的说法,应使用COM1口(8孔)。而从楼主的上图中,却看到了COM2?是否楼主希望用2线的485的COM2口与计算机相连,这种用法还未见过。 内容的回复:

COM2是计算机的串口啊!这个与PLC的两马事,有的计算机串口都COM9了,这个没有关系的,COM几管件看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是多少就是多少!!与PLC的COM多少没有关系。

网友C:
上图所指的COM2口,并非是计算机的串口,而是PLC与上位机(计算机)的通讯口。

网友C:
有关3个通讯口的用途,在台达说明书中有介绍:

网友D:
把PLC的电池拔了,等半小时就会恢复出厂值了。

网友E:
在“通讯”菜单上有“PLC程序及内存清除”,如果你的PLC和PC通讯连接良好,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按需操作即可!

网友F(2012-02-06):
台达PLC烧录程序用COM1口,它有默认的通信格式,如果在程序中更改了COM1口德通讯协议,那么你还要将软件当中的默认设置的连接方式更改,使软件按程序当中的协议下载程序

网友G(2016-04-28):
引用 网友F:
台达PLC烧录程序用COM1口,它有默认的通信格式,如...

忘记修改的通信协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