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2A RS232口与电子秤无协议通讯后,外围口与CX_P软件通讯不能连接?

楼主(2012-01-01):
CPM2A由于称重包装机控制,需要与尤尼帕斯F701C电子秤通讯读取重量,PLC采用无协议通讯,通讯开关打到off位置,但此时编程软件CX_P与plc失去连接,通讯开关处于on位置就可以连接监控,但就不能与电子秤无协议通讯,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既可以用RS232口读取电子秤参数,又可以用外围口监控调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期待答案中。

网友A:
一个通讯口当然就是这样,比如只有一个口,编程时把触摸屏拔下来,调屏程序时再接上。。。都是这么用。。。

楼主:
该装置本来就已配有CPM1-CIF01转换模块转为R232端口,现在问题是plc的通讯开关在off位置时,如何设置DM才能让上位机的cx_p软件与plc连接,从而监控与调试程序?

楼主:
本装置连接情况:
plc右边RS232口连接电子秤
plc左边的外围口通过CPM1-CIF01转为RS232口连接电脑

网友:
plc右边RS232口连接电子秤
plc左边的外围口通过CPM1-CIF01转为RS232口连接电脑
修改
这是正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