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问题

楼主(2012-01-01):
上海兰星的直流屏电压检测模块烧毁,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继续使用能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电压检测模块稍微,原因有很多:接错线、短路、电压超高等等
这种情况不建议使用,除非查找到具体原因并排除后可以考虑使用,但电压检测功能肯定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