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PLC 步进电机编程实例请教!

楼主(2012-01-01):
LS K120S控制步进电机自右端原点开始向左步进移动, 每次6MM(960个脉冲),共25次,6秒内完成。然后立即高速向左移动148MM(23680个脉冲),1.5秒内完成。暂停1秒,然后高速向右返回原点(由行程开关控制停止),行程224MM(35840个脉冲),3秒内完成。

整个过程用时10秒。

由于脉冲频率太高后,步进电机容易堵转,想让步进电机在高速向左移动和返程时采用:加速——恒速——减速的方式。但不知LS PLC编程应该使用哪种指令,到底应该如何编程.

我想返程是用2500个脉冲提速,接着高速跑30840个脉冲,再用2500个脉冲降速,防止高速返回时,由于惯性大冲过行程开关。具体停止点由行程开关控制,不一定非要跑完2500个脉冲。不知这样设想对不对,望大家指点。

不知LS PLC编程应该使用哪种指令,到底应该如何编程。

网友A:
脉冲输出的指令等内容在硬件手册上,注意是硬件手册!!

楼主:
对:勃龙工控关于脉冲输出的指令等内容在硬件手册上,注意是硬件手册!!内容的回复:

还有硬件手册吗?不知道啊!哪里有啊!

网友A:
经销商那里免费提供,你可以去索取。书名《MASTER-K120系列 用户手册》,书中第7章专门讲这个,包括具体指令的例子、参数设置。

楼主:
就是用户手册啊!这个我有啊!

网友A:
想让步进电机在高速向左移动和返程时采用:加速——恒速——减速的方式,还是使用那些指令。

你仔细看手册:在参数选择中加大加减速时间.在你编程界面里面点"参数",打开那界面来设置.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把返回行程分三段,低-高-低方式来运行,直接用POSDST指令来控制.

网友B(2013-09-08):
求LS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

网友C:
你要把你的想法用实验去完成,就知道对错了,做一些简单功能的实验,再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