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型变频器恒压供水调试,启动时RUN灯再亮,STOP灯在闪,为什么?

楼主(2012-01-01):
台达M型变频器恒压供水调试,启动时RUN灯再亮,STOP灯在闪,为什么?PID控制,手动和自动启动时一样,RUN灯再亮,STOP灯在闪

网友A:
没用过台达的,不过手册上难道没有这种情况的说明?。。。

网友B:
没有PID反馈会出现这种现象,台达M型变频器的PID控制不怎么的,我觉得安川A1000变频器比较好。我单位的主动防线架使用的变频器:台达,正弦,安川相比之下只有安川最稳定。

网友C:
查看是不是输出频率为零,可能反馈信号设定方式不对(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设定不对的话变频器认为反馈值已经最大,输出值就为零

网友D:
此种状态是处于目标到达状态,查看反馈信号吧。

网友E(2012-03-18):
我告诉你,这是反馈信号受到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