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奥的斯OVF20变频器运行几个小时报IGBT故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01):
 一台电梯 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突然死机 然后它的奥的斯OVF20变频器报IGBT故障。 关电.在送电又可以正常运行 过几个小时又会死机(有时候一天也不会报故障) 这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 如是变频器的问题   问题在哪 要怎么处理呢 ? 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A:
驱动坏也是IGBT短路, 拿示波器看下波形吧,没有话拿万用表测6组RST、UVW极间阻抗

网友A:
既然断电能运行,驱动坏的可能性最大。
这变频器是不是用在湿热的场合了?

网友B:
这要综合判断!最好现场代换一下变频器!

-------------------------------------------------

北京中关村专业OTIS变频器维修,电梯调试!(提供现场服务)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楼主:
对:HOTEAM关于既然断电能运行,驱动坏的可能性最大。这变频器是不是用在湿热的场合了?内容的回复:

嗯   变频器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 驱动坏? 大概要怎么处理呢  换驱动光耦??

楼主:
对:HAODT关于这要综合判断!最好现场代换一下变频器!-------------------------------------------------北京中关村专业OTIS变频器维修,电梯调试!(提供现场服务)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内容的回复:

  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这种情况   应该是变频器那方面坏的可能性大呢  要怎么处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示波器看下波形吧,没有话拿万用表测6组RST、UVW极间阻抗

  测波形驱动都较正常!  既能断电后又能运行 估计是那个元件性能不好, 很难明确测量出来。 老师你说那方面坏的可能性较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