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警报代码

楼主(2012-01-01):
                                                           安川伺服驱动器警报代码

A.02 使用者参数失效 服务器EEPROM 资料异常
A.03 主电路译码器异常电源电路侦测异常
A.04 使用者参数异常 使用者参数设定超出许可范围
A.05 组合错误 伺服马达与伺服驱动器容量不匹配
A.10 过电流或散热器过热 有一过电流流过IGBT散热器过热
A.30 回生异常 回生电路故障或回生电阻故障
A.32 回生过载 回生电能超过回生电阻容量
A.40 DC 过电压 主回路DC 过电压
A.41 DC 低电压 主回路DC 低电压
A.51 超速 马达转速过高
A.71 过载高负载 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操作数秒或数十秒
A.72 过载低负载 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连续操作
A.73 动态制动器过载 当动态制动器作用时旋转的能量超
过动态制动器电阻容量
A.74 突波电流限制器过载 主电路电源在ON 与OFF 间频频转变
A.7A 散热器过热 服务器的散热器过热
A.81 绝对值编码器备用电池错误
所有的绝对编码器电源均已失效且位置数据已被消除
A.82 编码器CHECK SUM 检查错误
编码器内存的CHECK SUM 检查结果不正确
A.83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电压降低
A.84 绝对值编码器资料错误 所收到的绝对资料异常
A.85 绝对值编码器超速 当电源接上时编码器高速旋转
A.86 编码器过热 编码器内部温度太高
A.b1 速度指令输入读出错误 指令速度输入的A/D 转换器故障
A.b2 转矩指令输入读出错误 指令转矩输入的A/D 转换器故障
A.bF 系统警报 服务器内发生一个系统故障
A.C1 伺服超速运转 伺服马达失控
AC8 绝对值编码器清除异常及多次转动限制设定异常绝对值编码器多次转动未正确清除或设定
A.C9 编码器通讯错误 服务器与编码器间无法通讯
A.CA 编码器参数错误 编码器参数故障A.Cb 编码器回授错误 与编码器的通讯内容不正确
A.d0 位置错误脉冲满溢 位置偏差脉冲超过参数Pn505
A.F1 电源线欠相 主电源一相未接
CPF00 操作器传输错误 操作器与服务器传输失效

本文通过安川伺服器警报代码。帮忙大家判断故障处在,希望能对大家维修和判断安川伺服器故障,有所帮助。

网友A(2021-05-09):
安川伺服报警A84绝对编码器故障  但是我的伺服电机是增量型啊 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