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维修电工个人年终总结范文

楼主(2012-01-01):
                                                                      2011年维修电工个人年终总结范文

      本人是一名拥有国家职业资格维修电工证书,从业多年的维修电工,在多年的工作中,根据变电所实际情况,发现各变电所的缺陷及整改之处,注意到有不少故障是各种低压电器经期使用其元件老化并缺乏经常性维护而产生的。以下是本人在检修工作中总结的常用电压电器的故障检修及其要领。
凡有触点动作的电压电器主要由灭孤装置触点系统、电磁系统三部分组成。也是检修中的重点。
1、灭火装置的检修
      取下灭弧罩,检查灭弧珊片的完整性及清除表面的烟痕和金属细末,外壳应完整无损。灭弧罩如有碎裂隙,应及时更换。特别说明一点原来带有灭弧罩的电器决不允许在不带灭弧罩时使用凤防短路。
常用低压电器种类很多,以上是几种有代表性的又是最常用的电气故障的一些方法及其要领,触类旁通,对其它电器的检修具有一定的共性。
2、触点的故障检修
     触点的故障一般有触点过热、熔焊等。触点过热的主要原因是触点压力不够、表面氧化或不清洁和容量不够;触点熔焊的主要原因是触点在闭合时产生较大电弧,及触点严重跳动所致。检查触点表面氧化情况和有无污垢。触点有污垢,已用汽油清洗干净银触点的氧化层不仅有良好的导电性能,而且在使用中还会还原成金属银,所以可不作修理。铜质触点如有氧化层,可用油光锉锉平或用小刀轻轻地刮去其表面的氧化层。观察触点表面有无灼伤烧毛,铜触点烧毛可用油光锉或小刀整修毛。整修触点表面不必过分光滑,不允许用砂布来整修,以免残留砂粒在触点闭合时嵌在触点上造成接触不良。但银触点烧毛可不必整修。触点如有熔焊,应更换触点。若因触点容量不够而造成,更换时应选容量大一级的电器。检查触点有无松动,如有应加以紧固,以防触点跳动。检查触点有无机械损伤使弹簧变形,造成触点压力不够。若有,应调整压力,使触点接触良好。触点压力的经验测量方法如下:初压力的测量,在支架和动触点之间放置一张纸条约0.1mm其宽度比触头宽些,纸条在弹簧作用下被压紧,这时用一手拉纸条.当纸条可拉出而且有力感时,可认为初压力比较合适.终压力的测量,将纸条夹在动、静触点之间,当触点在电器通电吸合后,用同样方法拉纸条。当纸条可拉出的,可认为终压力比较合适。对于大容量的电器,如100A以上当用同样方法拉纸条,当纸条拉出时有撕裂现象可认为初、终压力比较合适。
     以上触点压力的测量方在多次修理试验中效果不错。都能正常进行,如测量压力值不能经过调整弹簧恢复时,必须更换弹簧或触点。
3、电磁系统的故障检修
     由于动、静铁心的端面接触不良或铁心歪斜、短路环损坏、电压太低等,都会使衔铁噪声大,甚至线圈过热或烧毁。
(1)衔铁噪声大。修理时、应拆下线圈,检查、静铁心之间的接触面是否平整,在无油污。若不平整应锉平或磨平;如有油污要用汽油进行清洗。B若动铁心歪斜或松动,应加以校正或紧固。检查短路环有无断裂,如断裂应按原尺寸用铜板制好换止,或将粗铜丝敲打成方截面,按原尺寸做好装上。
(2)电磁线圈断电后衔铁不立即释放。产生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有:运动部分被卡住;铁心气隙大小,剩磁太大;弹簧疲劳变形,弹力不够和铁心接触面有油污。可通过拆卸后整修,使铁心中柱端面与底端面间留有0.02—0.03mm的气隙,或更换弹簧。
(3)线圈故障检修。线圈的主要故障是由于所通过的电流过大,线圈过热以致烧毁。这类故障通常是由于线圈绝缘损坏、电源电压过低,动、静铁心接触不紧密,也都能使线圈电流过大,线圈过热以致烧毁。线圈若因短路烧毁,均应重绕时可以从烧坏的线圈中测得导线线径和匝数。也可从铭牌或手册上查出线圈的线径和匝数。按铁心中柱截面制作线模,线圈绕好后先放在105——110℃的烘箱中3小时,冷却至60-70℃浸1010沥青漆,也可以用其他绝缘漆。滴尽余漆后在温度为110——120℃的烘箱中烘干,冷却至常温后即可使用。如果线圈短路的匝数不多。短路点又在接近线圈的用头处,其余部分完好,应正即切断 电源,以免线圈被烧毁。若线圈通电后无振动力学噪声,要检查线圈引出线连接处又无脱落,用万用表检查线圈是否断线或烧毁;通电后如有振动和噪声,应检查活动部分是否被卡住,静、动铁心之间是否有导物,电源电压是否过低。要区别对待,及时处理。

网友A:
     好,不错, 有没有维修电工车间内的年终工作总结提报告呀!

网友B:
支持楼主,这个领导要求偶的年终总结要用幻灯片总结形式,并且是上台报告。

网友C:
不错,支持楼主,电工的总结都是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