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输入和输出缺相检测

楼主(2012-01-02):
软启动器的输入和输出缺相检测原理是啥样的,怎么检测的,请哪位大侠告知~~

网友A(2013-06-17):
软启动器的输入电压检测欠压待机故障(实际未欠 电压正常)

网友A:
软启动器的输入电压检测欠压待机故障(实际未欠 电压正常)  电路是怎么检测的?原理?

网友B(2018-04-27):
回复内容: 对:huanghaobin软启动器的输入电压检测欠压待机故障(实际未欠 电压正常)  电路是怎么检测的?原理?     内容的回复: 有的是取两相L1.L2电压经电阻,变压器,整流桥,电阻去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