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位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2-01-02):
我在西门子PLC程序里使用了一个M点,只能通过WINCC画面鼠标点击后触发,没有其他的来源。可是,我鼠标没有点击的情况下,这个M点怎么也可能会接通?而且接通以后有可能会一直保持下去,也有可能会自己断掉。到现在,我总共替换掉了4个M点。这4个M点,有两个点现在已经自动复位,不再是接通状态,而还有2个点,还保持在接通状态。我曾经在杭州PLC培训的时候问过培训老师廖常初先生(据说很有名气,编了好多西门子PLC方面的书),他回答我说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想请教各位,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M点值的变化呢?再次说明:这个M点只能通过WINCC画面鼠标点击后触发,就这一种情况,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用到或者地址有重叠,或者MD覆盖MW等等,这些情况都不会存在。

网友A:
是不是触发条件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我也经常碰着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plc默认记忆mb0—mb16的值,如果这个plc开始使用过这些点,并置为1,后来即使重新更新了程序,而没有对该点进行改写,该点都会保持记忆。所以最好在使用前进行初始化。

网友C:
你的情况地址重叠的可能性比较大,假如你用了M0.0,M0.1,M0.2,M0.3这4个点,后面的程序里又用到了MB0,那么当你往MB0里面写数据的时候,这4个点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