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不小心碰到一起去了,怎么引起漏电空气保护开关跳闸?

楼主(2012-01-02):
我是新手,刚考电工证不久,对电的相关知识懂的还不是很多,今天特向各位高手求教,我换机器上的日光灯架的时候,我首先是断开了三相电源,我在将线穿过铁板的一个小洞的时候,线芯不小心碰到了铁板,导致整个断路器和空气漏电开关保护跳闸,零线与地接触引起跳闸最近连发生了三次,我想求个明白,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小弟这向先谢了。

网友A:
零线和地线短路,导致漏电保护器电流不平衡导致

网友B:
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中心点偏移,同时没有做好中心点接地,你的电源系统可能也不是三相五线制系统,导致零线对地有电压(这个电压通常不会很高,也就几V到十几V的样子),一旦零碰地就会有不平衡三相零序电流产生,漏保就会跳闸

网友C:
零线和地短了,肯定是会跳漏保啊

网友D:
漏电断路器的原理是通过检测零序电流互感器中的不平衡电流达到漏电保护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就是把通过断路器的相线、中性线全部穿过其中,按电流定律--同一截面电流代数和为零,当漏电断路器出线端有不平衡负荷时,中性线有电流,而此时中性线如果接地,则一部分电流被分流,使零序电流互感器不平衡,从而驱动断路器跳闸机构动作跳闸,相线漏电道理相同。如果中性线连接不规范或接触不好,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中性线会产生电流和电压的,由于漏电断路器的N相是直通的,表面上断路器是断开的,实际上中性线是联通的,所以,当线芯接地时,别的工作回路的平衡被破坏,就漏电跳闸。

网友E: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就是流入等于流出,说白了电流必须从零线走,当零线与地线短接时这时就有一部分电流从地线流通,这样就破坏了漏电保护器的平衡!漏电保护器就认为接地了,所以会保护跳闸。

网友F:
零线接地引起的漏保跳闸是最难查的,

至少为什么会跳:零线因为三相回路的不平衡,通常会带有几伏至几十伏的电压,这个电压可以通过接地线产生回路,也即可以产生电流,而空开的工作原理就是检测不平衡电流,只要零线有电流通过地线产生回路,那通过漏保的电流就会不平衡,就会引起漏保的动作。

网友G:
漏电断路器动作,肯定是电流不平衡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就是流入等于流出,说白了电流必须从零线走,当零线与地线短接时这时就有一部分电流从地线流通,这样就破坏了漏电保护器的平衡!漏电保护器就认为接地了,所以会保护跳闸。

网友H:
偶厂的用电是IT供电模式,所以零线经常带电,曾经发生过多次触电事故,几年前偶的一个女师傅在更换气压计电接点压力表时要求电器人员把电源切断,其只断开了火线,师傅在接零线时被电击,多亏当时反应快弹开了,但是还是有了后遗症——以后不敢碰带220V电源的仪表了。

网友I:
零线带电,接地后产生零序电流而触发漏电保护。

网友J:
电流不平衡,漏电断路器动作。

网友K:
!!!!!!!!!!!!!!湖南长沙哪里有回收PLC工程余货?包括CPU,CP,SM模块? 湖南贝恩自动化 QQ 1974575735 市区面恰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让我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L:
你百度查查漏电保护开关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M:
是会跳闸

网友N:
零线上的回路电流必须从漏电开关回去,如果和地线接通,就会导致有部分电流从地线流走,漏电开关就检测不到相应的回路电流了,自然就会跳闸了,你可以查看一下漏电开关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O:
进开关的单相或三相电 不等于流出去的零线电 而跳闸   为什么会不等  因为对地漏掉了

网友P:
知道漏保的原理就能明白了……

网友Q:
这个事正常的,你所在的点零线的电位和地线电位不相同。

网友R:
1.三相回路的不平衡。2。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S:
零线上有负载,电流从地线上过,断路器电流不平衡,造成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