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接地线

楼主(2012-01-02):
请问各位老师:我公司新建一个工厂,厂址选在一个由小山包推平的地方,全是页岩,接地极用角铁估计是打不下去,那地线怎么做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头一次遇到,要不换个系统吧

网友B:
"全是页岩",能建筑厂房,就能埋一个接地线!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是利用厂房基础钢筋做接地极,不过要选两根直径16mm以上的钢筋通长焊接,如果是独立基础,每个基础都要焊接连成一圈,再根据厂房大小,每隔15米(独立基础都做)同样竖直引上,一直到房顶避雷带,在距地面500~600mm高度,均布几个接地端子箱,做接地测试用。如果基础坑内岩石干燥,可以在厂房拐角处做四个补强接地,即挖基础时,在基坑旁边多挖一块,把基础钢筋焊接加长引过来,焊接几根镀锌角钢,再用降阻剂将角钢浇筑成300*300d的接地体,再拉一车好土填埋,一般接地电阻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是利用厂房基础钢筋做接地极,不过要选两根直径16mm以上的钢筋通长焊接,如果是独立基础,每个基础都要焊接连成一圈,再根据厂房大小,每隔15米(独立基础都做)同样竖直引上,一直到房顶避雷带,在距地面500~600mm高度,均布几个接地端子箱,做接地测试用。如果基础坑内岩石干燥,可以在厂房拐角处做四个补强接地,即挖基础时,在基坑旁边多挖一块,把基础钢筋焊接加长引过来,焊接几根镀锌角钢,再用降阻剂将角钢浇筑成300*300d的接地体,再拉一车好土填埋,一般接地电阻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E:
四楼说的详细啊,小厂的话就打几根接线桩也行吧

网友E:
以前单位厂房不大,就打几根接地桩了。

网友F:
支持4楼的做法,不错的办法!

网友G:
1、利用现有厂房的钢筋、钢架,只要接地电阻负荷要求。

2、只好将接地坑挖的深一点、大一点,回填上较好的湿土,添加点降阻剂或木炭盐等

网友H:
打井法-----

角铁----不行用圆钢

网友I:
地线很常见也很重要不能大意

网友J:
一、 接地电阻的要求:

        1、 电阻要小于4。 接地电阻的大小可以定义接地电流的大小,接地电阻值越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压值也就越小。这就是说接地电阻值的大小,标志着设备接地性能的好与坏。

        2、 电阻的测量 接地电阻一般可用电流表电压表、电桥法、接地电阻测量仪等来测量,目前都采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来进行测量,此方法即简单又方便。 常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有ZC-8型和ZC-29型两种。

二、 接地装置的安装:

       一般来讲,接地线埋入地下深度不应小于2m。在特殊场所安装接地极时,如果深度达不到2m时应在接地极周围放置食盐8kg、木碳约30kg并加入水,用以降低接地电阻。如果用2根及2根以上的接地极时,各极之间的嗬氩挥∮?.5m,以减少大地的流散电阻。在有强烈腐蚀性的土壤中,应使用镀铜或镀锌的接地极。同时接地极不得埋设在垃圾层及灰渣层区,敷设在地中的接地极不应涂漆,以免接地电阻过大..

       另外: 方案一:打地桩 1、在机房附近把4根或更多2.5m的角钢(45mm*45mm)沿直线打入地下离地面80cm处、每根角钢相距2m。

2、用扁钢(30mm*3mm)将4根角钢串联焊接在一起。

3、用镀锌扁钢(30mm*3mm)焊接有角钢的任意角作为地线引线引上墙面2m处。

4、电阻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否则,加桩或用田字格加以解决。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方案二:埋紫铜板

1、厂房或机房附近挖250cm*150cm*300cm的深坑,坑底洒一些氯化钠,埋入紫铜板(1500mm*600mm*3mm)。坑深以见水为准,但至少大于200cm。

2、把扁钢(30mm*3mm)和紫铜板用铜焊锡焊接在一起,引出地面作引线。

3、把镀锌扁钢和扁钢引线焊接在一起,引出墙面2m处。

4、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网友K:
看看那位老师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请问4楼的老师:基坑旁的坑要挖多大

网友L:
一、 接地电阻的要求: (引用)

1、 电阻要小于4。 接地电阻的大小可以定义接地电流的大小,接地电阻值越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压值也就越小。这就是说接地电阻值的大小,标志着设备接地性能的好与坏。

2、 电阻的测量 接地电阻一般可用电流表电压表、电桥法、接地电阻测量仪等来测量,目前都采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来进行测量,此方法即简单又方便。 常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有ZC-8型和ZC-29型两种。

网友M:
打三个以上的竖井,直径300mm 深度3000mm;接地极按常规制作,填充以土壤或其他导电材料;气候干燥时加水。

网友N:
不错,感谢给大家讲解的朋友。进来学习了。

网友O:
建厂房打的有地基撒,有地基就有钢筋,可以接在那上面,不过钢筋要埋在地底两米以上

网友K:
学习了。我看了觉得12楼的回答好完善哦。

网友P:
补充设备保护接地线的截面选择:

相线S  ≤ 16           保护接地线最小面积  S

相线16<S ≤ 35     保护接地线最小面积 16

相线S  >16           保护接地线最小面积 S/2

网友Q:
可以用引线接至接地极好做的地方(接地电阻能达到要求),不要吝惜引线长。

网友R(2012-02-10):
猛灌盐水,用镀锌结构件

网友S:
                                        这些都是看这个帖子后学到最精确的,学习学习!

一、 接地电阻的要求:

        1、 电阻要小于4。 接地电阻的大小可以定义接地电流的大小,接地电阻值越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压值也就越小。这就是说接地电阻值的大小,标志着设备接地性能的好与坏。

        2、 电阻的测量 接地电阻一般可用电流表电压表、电桥法、接地电阻测量仪等来测量,目前都采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来进行测量,此方法即简单又方便。 常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有ZC-8型和ZC-29型两种。

二、 接地装置的安装:

       一般来讲,接地线埋入地下深度不应小于2m。在特殊场所安装接地极时,如果深度达不到2m时应在接地极周围放置食盐8kg、木碳约30kg并加入水,用以降低接地电阻。如果用2根及2根以上的接地极时,各极之间的嗬氩挥∮?.5m,以减少大地的流散电阻。在有强烈腐蚀性的土壤中,应使用镀铜或镀锌的接地极。同时接地极不得埋设在垃圾层及灰渣层区,敷设在地中的接地极不应涂漆,以免接地电阻过大..

       另外: 方案一:打地桩 1、在机房附近把4根或更多2.5m的角钢(45mm*45mm)沿直线打入地下离地面80cm处、每根角钢相距2m。

2、用扁钢(30mm*3mm)将4根角钢串联焊接在一起。

3、用镀锌扁钢(30mm*3mm)焊接有角钢的任意角作为地线引线引上墙面2m处。

4、电阻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否则,加桩或用田字格加以解决。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方案二:埋紫铜板

1、厂房或机房附近挖250cm*150cm*300cm的深坑,坑底洒一些氯化钠,埋入紫铜板(1500mm*600mm*3mm)。坑深以见水为准,但至少大于200cm。

2、把扁钢(30mm*3mm)和紫铜板用铜焊锡焊接在一起,引出地面作引线。

3、把镀锌扁钢和扁钢引线焊接在一起,引出墙面2m处。

4、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补充设备保护接地线的截面选择:

相线S  ≤ 16           保护接地线最小面积  S

相线16<S ≤ 35     保护接地线最小面积 16

相线S  >16           保护接地线最小面积 S/2

网友T(2013-03-22):
说的很好啊,学习。。。。。。。。。。。。。。

网友U:
向12楼学习。在他的讲解下,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了“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