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的100A空开只接了火线,请问如果发生过载或短路时会启到跳匝的保护吗?

楼主(2012-01-02):
2P的100A空开只接了火线,请问如果发生过载或短路时会启到跳匝的保护吗?

网友A:
没零线肯定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但是过载保护应该是有滴。

网友B:
不规范的接法。不过只要不是基于三相零序电流不平衡原理的漏电保护器,那就可以跳闸,因为2P的空开其内部的热脱扣器和电磁脱扣器(或者复合脱扣器)仍然可以工作,当然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短路或过载时候,只有一路线路上的电流会对脱扣器有效(正常当然应该是零、火两路都有效才对),这有可能导致脱扣器脱扣动作电流不充分而拒动,尤其是短路故障时,因而最好不要不这样做,规范做法是火线、零线同入

网友C:
同意2楼的,最后还是不这么接

网友D:
应该不会跳吧,我记得我试过

网友E:
这样能用吗?

网友F:
同意2楼的,但短路跳闸是没问题的

网友G:
问一下··下面的2P塑壳是带漏电的吗········要是带漏电的话····不接零线···断路器能送住吗??????????????

网友G:
即使能送住···要一用电···比如开个灯泡···断路器不跳吗??????????

网友H:
应该不行的老兄,你可以在上面加上零线

网友I:
这样用是不可以的,有保护的话你是送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