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传感器采用三线式接法的原因

楼主(2012-01-02):
PT100温度传感器0℃时电阻值为100Ω,电阻变化率为0.3851Ω/℃。由于其电阻值小,灵敏度高,所以引线的阻值不能忽略不计,采用三线式接法可消除引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原理如下:PT100引出的三根导线截面积和长度均相同(即r1=r2=r3),测量铂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铂电阻(Rpt100)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阻,将导线一根(r1)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r2、r3)分别接到铂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这样两桥臂都引入了相同阻值的引线电阻,电桥处于平衡状态,引线线电阻的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A:
PT100的三线接法“引线线电阻的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1、上述舌法是错误滴

2、三线接法,只是减小咧引线电阻滴影响,而不是完全消除鸟影响

3、三线接法,会引入大约±1.几℃的不确定误差

     有兴趣倒是不妨,寻个电路图去算算玩

4、从抗干扰上来舌,

      传输距离短鸟,例如几米之内,两线还是优于三线的,修正精度,也比三线高

      传输距离远鸟,由于是弱信号传输,三线接法也很容易受干扰哩凯

5、精准测温,几十米以内,玩滴都是四线接法,木人拿三线接法搞事鸟

6、www.sc-sensor.com上面,有个SC222,也许能算精准测温滴巅峰之作?

     洋鬼佬工业级滴东东,一时半刻,升华不到它滴技术高度

     (本观点5年之内有效,呵呵)

                                                                                   .

网友B:
采用三线式接法可以降低引线电阻产生的测量误差。如果距离远建议采用一体化铂电阻温度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