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777A-ET触屏上不能输入时间设定

楼主(2012-01-02):
在维控的触屏上怎样可以改变PLC计数器的设定值,而不用修改plc

网友A:
最近触摸屏的问题好像很多啊!等我学会了告诉你啊!正想学触摸屏呢!

网友B:
类似写法

C0 D160

触摸屏地址 D160 对应

www.ytleader.cn

楼主:
请教AC米兰:计时器在PLC中的写法呢?如果我使用的是T1计时器,正常时应该写为T1  K100(三菱的),如果能让触屏更改设定时间值是不是可以写成T1  D200?触屏上的地址写成D200?          请赐教?

网友B:
举一反三

理解基本道理

楼主:
知道这个道理,可以只有您告诉我上面这个一怎么做,我才能反三呀。

网友C(2012-03-29):
工控追求,您用的是不是三菱的PLC?我们对三菱是支持T寄存器的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