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配料称仪表标定后称仪表显示与电脑显示重量不符怎么了

楼主(2012-01-02):
梅特勒托利多T600的称仪表坏掉了之后换了一块,校称以后称仪表显示的重量是准的,电脑上显示的和仪表上显示偏差很大,自动配料是以电脑上为准所以不能自动配料,电脑上做的RSView32画面上有校准仪表和画面自动同步,但不知道怎么不能用了

网友A:
检查一下仪表输出是不是有问题啊 ,电脑上做的RSView32画面上有校准仪表和画面自动同步不能用,看看是不是通信故障

网友B:
信号输出格式不对。

网友C:
仪表输出的标定和原来一样的不?这个必须确定

楼主(2014-12-19):
引用 网友C:
仪表输出的标定和原来一样的不?这个必须确定

一样

网友D(2018-05-25):
调一下仪表的变送零点,变送点不对,这个是经常出现的,随着线路老化及温度湿度的影响零点的数据位也会随之变化,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