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P0700改为2为什么呢不能端子启动

楼主(2012-01-02):
西门子440变频器P0700改为2为什么呢不能端子启动?

网友A:
只把P700设成2,代表命令源来自端子,启动还要设别的,P701、P702、、、,还要根据功能要求设置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要理解的是:西门子的MM440系列的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一般的西门子的MM440系列变频器的参数太多,不是所有的都需要设置,因此,建议用P0003(设置用户访问级别)和P0004(参数过滤,过滤掉些不要设置的)配合使用,对于楼主要实现的从端自启动。

     楼主在设定好P0700后,只说明楼主在“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即P0300=1)”这一级别的参数设置时命令源选择由端子排输入”即P0700=2,但是,对于“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P0300=2)”中的有关频率的选定和接通、停止(即P0701~P0703等几个参数的设置是否设置好了“选择固定频率”或“起/停标志”)。对于每一频段的频率可分别由P1001~P1007设置(一定要在“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P0300=2)”下设置)且一定要有具体的设定频率值。

     也就是说,楼主P0700=2只是表明是允许变频器端子启动;但是还要P0701~P0703设置实现多频段控制或设置诸如:ON接通正转,OFF接通停止等;以及每一频段的频率可分别由P1001~P1007设置

网友B:
为照顾楼主,再给楼主举个例子哈:

网友B:
以上为本人近期做的一实验“三段固定频率控制参数”的数字控制参数设置表,希望对楼主有参考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把P700设成2,代表命令源来自端子,启动还要设别的,P701、P702、、、,还要根据功能要求设置

网友D:
P0700=2只是表明是允许变频器端子启动;但是还要P0701~P0703设置实现多频段控制或设置诸如:ON接通正转,OFF接通停止等;以及每一频段的频率可分别由P1001~P1007设置

网友E:
     P0700=2只是表明是允许变频器端子启动;但是还要P0701~P0703设置实现多频段控制或设置诸如:ON接通正转,OFF接通停止等;以及每一频段的频率可分别由P1001~P1007设置

       可参考 SIEMENS M440 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