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永磁同步电机没加HALL时上电需要动一下,加了HALL不用动了?

楼主(2012-01-02):
我比较熟悉的直线电机是这样,不知道旋转电机是不是,我觉得寻相的话HALL只能判断出电流输出方向吧,矢量控制的话怎么会一点不动呢?不用对齐相位么?

网友A:
用绝对式编码器也不需要先动一下!

关键是如何有效确认矢量控制所需的电角度相位,或曰电子换向角相位。

有Hall,可以确定出±30度的初始电角度相位;

用绝对式编码器时能实现的相位精度取决于编码器分辨率;

啥也不用,矢量控制运行前先给初级线圈通以固定相序,或固定矢量角的电流,实现转子或动子“定向”,然后以定向位对应的电角度为初始电角度进行矢量控制,这和相位对齐是一个道理。缺点就是必须先动一下,不是所有应用都允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式编码器也不需要先动一下! 关键是如何有效确认矢量控制所需的电角度相位,或曰电子换向角相位。有Hall,可以确定出±30度的初始电角度相位;用绝对式编码器时能实现的相位精度取决于编码器分辨率;啥也不用,矢量控制运行前先给初级线圈通以固定相序,或固定矢量角的电流,实现转子或动子“定向”,然后以定向位对应的电角度为初始电角度进行矢量控制,这和相位对齐是一个道理。缺点就是必须先动一下,不是所有应用都允许。

楼主:
谢谢。有Hall,可以确定出±30度的初始电角度相位;但这样也不精确啊,是不是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还是要与编码器配合着相位对齐,才能实现真正的矢量控制,就是说上电不动,但实际控制还是不精确的开始,要动一段才是精确的啊

网友A:
过UVW的任意一个边沿可以更精确一些,这需要事先标定。想真正精确,必须Z。

直接上绝对式光栅尺,一上电就能精确。

网友C(2012-02-04):
BALAOR的伺服电机,如果不接HALL线,电机一启动就会来回缓慢的转。接了,就不动了。

网友A:
“不接HALL线,电机一启动就会来回缓慢的转”———这是在做自动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