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编出这样的梯形图吗?

楼主(2012-01-03):
     这样的要求怎样编程:用2个按钮控制2个输出端,2个输出端只容许一个输出,当按一下2个按钮中的一个按钮,其2个输出的状态互换,即:如输出Q0.0=1、Q0.1=0,按一下按钮(不管是那个),其输出将变为 Q0.0=0、Q0.1=1。再按一下按钮(不管是那个),其输出将变为 Q0.0=1、Q0.1=0。。。。

网友A:
你把两个按钮并联,然后在计数,不知可否。。。

网友B:
两个输入端接通一个计数器,计数器每动作一次都把输出端状态取反

网友C:
这个不难,但我不会。

楼主:
楼上各位:能否把编出程序贴上来,让大家分享与讨论,选出最简最好的程序,这可是锻炼编程思路技巧的好场合!

网友D:
用两个按钮的上升沿触发一个中间点,当中间点有时,一个输出点有则复位,没有则置位,另一个点也一样

网友E:
以上图片可否?

楼主:
6l楼编的不错!可以实现。提点意见供你参考:1、你用QB0作加1运算,会使Q0.1~Q0.7都跟着变化,即整个QB0通导都被占用了,最好对某以字节存储器做加1运算,再用该字节的最低位送给Q0.0,求反再送给Q.01为好。除了计数方式,还有不有其它编程方案?望大家参与!

楼主:
5楼:能否把你的想法编出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分享!

网友F:
楼主说的是模拟施密特翻转触发器的功能吧!我觉得要是用三菱PLC,里面的ALT指令就可以实现输出点(比如Y1)的翻转,同时让Y1取反输出给Y2即可

网友G:
六楼。程序很容易让初学者走火入魔。

未成年(气候)人慎用。

网友H:
楼主总让别人贴程序出来,为什么不自己编个程序先贴出来展示展示呢?

楼主:
11楼让我贴一个,现在就贴出,使用一条指令(SR触发器)实现的,见下图:

网友I:
 看看信捷的梯形图

梯形图

楼主:
      出此题目的,就是希望它能成为学习PLC编程、锻炼提高编程技巧的平台。如开阔思路,是可以编出多种程序方案的。目前,我用不同的思路已编出5种方案(不包括12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路,我想大家都来编程一定会编出更多更好编程方案。展示给大家,共同分享共同提高。我所编出的5种程序方案会在适当时间贴出来的。欢迎大家参与!

网友J:
1、使用自锁方式做按钮消抖动处理

2、先使用定时器对自锁进行延时释放,为下次做准备,一般延时0.1~0.2秒

3、自锁时利用上升沿启动《取反指令》对输出触点(1)做取反处理

4、对触点(1)取反后输出给触点(2)

爱运动,爱生活

网友:
触发器数电也有讲到哇!我来个简单的,跟单按钮启停相似

楼主:
17楼:编的不错!好用。

14楼:利用ALT求反指令,编的正确。

网友K:
       学习了,我是菜鸟

网友L:
14楼编的不错,

楼主:
如此贴再深入一下,除了上述要求功能外,还要求按下任一按钮,还能使二路输出皆为0,又该怎样编程呢?

网友M:
      菜鸟 报道学习,很像程序中的按钮起停程序,好!LZ 不是有12种方法吗,先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N:
我的思路被17楼先占了,呵呵。

楼主:
22楼:你看错了,我说的是除了12楼编的程序,还有5种编法,共6种,现在就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O:
不就是个T触发器么

有何难度

楼主:
希望大家继续参与,看看还有什么好的构思、方案。还有:如此贴再深入一下,除了上述要求功能外,还要求按下任一按钮,还能使二路输出皆为0,又该怎样编程呢?望大家参与。

网友P:
试试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Q:
基础无非就是计数,不管是INC_B C 还是 +

网友R:
我用OMRON微分写了一个!!大家看看!!

网友S:
对:wyb2866255关于希望大家继续参与,看看还有什么好的构思、方案。还有:如此贴再深入一下,除了上述要求功能外,还要求按下任一按钮,还能使二路输出皆为0,又该怎样编程呢?望大家参与。 内容的回复:

把这个要求再详细点吧。按下按钮-单路输出-按下按钮-单路取反-按下按钮-二路为0-按下按钮-单路输出--循环   是这要求吗?还是其他要求?

网友R:
omron plc 实现

看看吧,这是解图,omron plc 编写的!!

楼主:
27楼:你编的程序有点问题:网络1编辑错误,计数与复位应分开。改好后程序运行是正、反、停、正、反、停。。。不是正、反、正、反。。。思路不错。下面是我改过的程序,符合再深入一下编程要求。

楼主:
30楼:具体要求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每按一下按钮,二个输出状态互换,即Q0.0=1、Q0.1=0,按一下变为:Q0.0=0、Q0.1=1,如果想要二个输出皆为0,也按这二个按钮中的一个来完成。当然,象我在32楼该写的程序:正、反、停的运行方式也行。

楼主:
31楼:你用0.00或0.01的前沿30.00,在输出1.00=0时,使输出1.00=1,下一个周期,由于30.00=0,使1.00保持输出1状态。这可以完成按一下按钮使1.00=1,1.01=0的动作。当再按一下按钮,由于30.00=1,并联的二路皆断,而使1.00=0。。。看来可以。我没有欧姆龙PLC,最好你上机运行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以上图片可否?

QB0=2   ---  QB0=3

?Q0.0=1  Q0.1=1

网友R:
引用 楼主:
31楼:你用0.00或0.01的前沿30.00,在输出1.00=0时,使输出1.00=1,下一个周期,由于30.00=0,使1.00保持输出1状态。这可以完成按一下按钮使1.00=1,1.01=0的动作。当再按一下按钮,由于30.00=1,并联的二路皆断,而使1.00=0。。。看来可以。我没有欧姆龙PLC,最好你上机运行一下。

不用上机运行,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G:
呵呵。938您瞧。真的有人走火入魔了。

网友G:
楼上的那个程序就跟西门子写的那个一模一样。我也觉得可以的。不用试了。

跟信捷的原理相仿。

网友V:
楼主好无聊,分都不送,就让一群人陪你玩这个无聊的游戏

网友W:
俺这个是三菱版本的···仿真过了确实可行嘀···

网友W:
原来想用取反+ALT指令的可是···由于扫面周期原因···被取反那个会一直闪烁输出

网友X:
 下面是主程序:
下面是子程序:

网友X:
额,本来写了个子程序的,发送失败

网友Y:
三菱的编程。开关不是点动的吧?

网友Z:
和大家的差不多

网友AA:
很简单的。三菱 信捷 台达  等等PLC都可以用交替输出与辅助继电器配合完成、、、、、、

网友AB:
我也贴一个 让各位大神看看

网友AB:
我这个简单的继电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看看吧,这是解图,omron plc 编写的!!

顶一下

网友AD:
请大家看一下我台达的程序,不知合不合标题要求,请指点。

网友G:
44楼的程序双线圈了。

网友AE:
用一个互锁的程序不就能够解决嘛   下面是用西门子300 STL编写的程序

A(

O I0.1

O Q0.1)

AN I0.2

= Q 0.1

A (

O I0.2

O Q0.2)

AN I0.1

= Q0.2

网友AF:
类似异地控制一盏灯,用继电器也可实现的

网友AG:
50楼编的不错。可以实现。

网友W:
哈哈哈···方法多得很···就看你怎么编

网友AH:
和单按钮控制起停不就是一回事么

网友AI:
来参与学习下,西门子300

A(

O I0.0

O I0.1

)

FP M0.0

= M0.1

A M0.1

AN Q0.0

S Q0.0

R M0.1

A M0.1

A Q0.0

R Q0.0

AN Q0.0

=Q0.1

网友AJ:
这个不难,但我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网友AK:
我同意25楼的看法,在数字电路里讲的JK触发器或T触发器,不就达到要求了么?

网友AL(2012-12-05):
不知道这个符合要求不?

网友AM:
大家看看这两个程序行吗?哈~~~

网友AN(2013-08-26):
我也写了一个  请楼主点评一下

网友AO:
回62楼:你这个程序不行:按一下I0.0,可使Q0.0=1、Q0.1=0。如再按一下I0.0 ,其Q0.0、Q0.1的输出状态就不变了。必须按I0.1才会使Q0.0=0、Q0.1=1。同样,如连续按几次I0.1其Q0.0、Q0.1的输出状态也保持不变。故不符合题目要求。

网友AP:
引用 楼主:
6l楼编的不错!可以实现。提点意见供你参考:1、你用Q...

整个字节都占用了吗?怎么感觉只用了0位和1位呢。。。

网友AQ:
A   I0.0

O   I0.1

FP M0.0

=    M0.1

A(

A  M0.1

AN   Q0.0

)

O(

AN  M0.1

A Q0.0

)

= Q0.0

NOT

= Q0.1

GOOD LUCK!

网友AO:
    回64楼:61楼编写的程序,是用QB0加1指令(INC_B),这样每按一下I0.0或I0.1,其前沿都会使QB0的内容加1,即QB0的8个位变量(Q0.0、Q0.1...Q0.7)都要随之改变,即整个字节都占用了,虽然程序只用了Q0.0与Q0.1,但Q0.2~Q0.7仍受INC指令的影响,如Q0.2~Q0.7在程序中作其它控制输出,由于INC_B (QB0)的存在,必然会引起Q0.2~Q0.7输出错误。

   如将61楼程序网络1中的QB0加1改为对MB0进行加1计数,再用M0.0常开点输送给Q0.0位,用Q0.0的常闭点送给Q0.1,程序运行就不会影响QB0的其它位变量。见下面程序图: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LD     I0.0

EU

LD     I0.1

EU

OLD

INCB   MB0

Network 2

LD     M0.0

=      Q0.0

Network 3

LDN    Q0.0

=      Q0.1

网友AO:
回65楼:你是用S7-300编写的程序吧,把它译成梯形图应是下图吧:

   程序分析:当按一下I0.0或I0.1,其前沿M0.0 使M0.1=1。进入网络2,由于M0.1=1、Q0.0=0,故使Q0.0=1、Q0.1=0. 由于M0.1=1只存在1个扫描周期,故当下一个扫描的到来,M0.1由1变为0,故网络2 中:M0.1=0而Q0.0=1,使Q0.0=1、使Q0.0=0状态保持不变。当再一次按当按一下I0.0或I0.1时,其前沿M0.0 使M0.1=1。进入网络2,由于M0.1=1、而Q0.0=1,能流不能流通,故使Q0.0=0、Q0.1=1,下一个扫描的到来,M0.1由1变为0,故网络2 中的M0.1=0、Q0.0=0,其能流仍不能流通,故使Q0.0=0、Q0.1=1保持。。。

  通过以上分析,此程序正确!很好!

  提一点建议:I0.0与I0.1最好各用一前沿信号,再并联去输出给M0.1,否则,I0.0与I0.1并联,如有一个处于闭合状态,再按另一个开关,程序将不会动作,仅供参考。

网友AR:
异曲同工的程序如下:

网友AO:
68楼的程序也不错:起始状态为 MW0=0、QW0=0,经网络2 使QW0=0.即 Q0.0=0,经网络3,使Q0.1=1。以后的个扫描周期,如未按扭,MW0总=0,QW0总=2,经网络2、3,其QW0≡2.即Q0.1=1

   当I0.0或I0.1=1。其前沿使M0.0=1,即MW0=1。网络2进行异或运算,使QW0=1,即 Q0.0=1.网络3又使Q0.1=0。以后各扫描周期,由于MW0=0,与QW0异或,QW0=1不变,即保持原状态。

   当再次使I0.0或I0.1=1。其前沿使M0.0=1,即MW0=1。QW0=1,网络2进行异或运算,使QW0=0,即 Q0.0=0.网络 3又使Q0.1=1。以后各扫描周期,由于MW0=0,与QW0=2,异或结果QW0=2不变,即保持原状态。

   当第3次使I0.0或I0.1=1时,其前沿使M0.0=1,即MW0=1。QW0=2,网络2进行异或运算,使QW0=3,即 Q0.0=1、Q0.1=1,网络3又使Q0.1=0。以后各扫描周期,由于MW0=0,与QW0=1,异或结果QW0=1不变,即保持原状态。。。

网友AR:
哈哈!我的老师出题了支持是必须的!

网友AS:
Network 1:

      A     I      0.0
      FP    M      0.0
      O
      A     I      0.1
      FP    M      0.1
      JC    W000
      JU    W001
W000: NOP   0
      L     1
      L     MW    10
      +I
      T     MW    10
      BEU
W001: NOP   0
Network 2:

      L     1
      L     MW    10
      ==I
      S     Q      0.0
      R     Q      0.1
Network 3:

      L     2
      L     MW    10
      ==I
      S     Q      0.1
      R     Q      0.0
Network 4:

      L     2
      L     MW    10
      <=I
      JC    X000
      JU    X001
X000: NOP   0
      L     0
      T     MW    10
      BEU
X001: NOP   0
Network 5:

      A     I      0.0
      A     I      0.1
      R     Q      0.0

网友AT:
其实一个抑或一个取反感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