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eveloper能下载数据,用GX WORKS2报错为什么

楼主(2012-01-03):
报错:意思大概是从PLC那边反馈了1个错误,ERRPR = 4005,4005这个错误还查不到?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讯测试没问题,程序比较也没问题,就是下载出错。

这条编程线用来下载Developer的程序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哪位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用个简单程序下载测试下,或是将PLC清除内存在下载试下看看

网友B:
用GX WORK2软件,点击“诊断”菜单下的“系统监视”,在弹出来的画面里能客观反映出现的问题,看看报的错误是哪种类型,错误严重级别,错误出现的时间及频率!用GX WORK2打开已经下载下来的程序,看是不是也出现错误,如果有的话要检查软件的“工具”--“选项”里的设置.

不清楚PLC的硬体如果是2.0版本以前的会不会出上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