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a用wincc完全备份后是否用恢复到一个新的触摸屏就可以替代原来的。

楼主(2012-01-03):
我用wincc  项目-传送-备份-完全备份tp170a后得到一个*.psb文件,是否触摸屏坏掉时,用wincc 项目-传送-恢复 到一个新的触摸屏就可以替代原来的触摸屏了。wincc的帮助里面讲这样备份没有备份授权,请解释一下这个授权是什么?

另:一台进口设备有两个TP170A触摸屏和两台313c plc用mpi电缆组成控制系统,请问怎么备份plc程序及触摸屏的组态。我已用step7下载了两个plc站点。谢谢!

网友A:
是winccflexible吧?如果换同样的屏这样就可以了,不同类型的屏替换前先将备份的项目移植,转换后下载即可。step7上载是站点上传的话,连硬件组态都上传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