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量到45kw和55kw电机接地线有0.15A电流,正常吗?谢谢!

楼主(2012-01-03):
今天测量道55kw电机接地线有0.15A电流,正常吗?谢谢!

一个是变频控制的一个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A:
直接启动的电机也带电吗?不排除是测量仪表的精度误差。
不过变频器拖动电机确实有可能会产生泄露电流,泄露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变频器的载频大小。
原理很容易理解:电机的三相定子绕组通过旋转磁场获得转矩,根据电磁感应原理,电机的外壳也会获得或大或小的感应电动势,这个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取决于变频器的载频和C。dv/Dt,理论上载频越高,外壳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越大。
为了避免这个感应电动势对电机或人造成伤害,一般都会在电机上接上接地线。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有0.15A的泄露电流也算是正常的现象。
楼主可以测量下在不同载频下的泄露电流的大小。

网友A:
理论上直接启动的电机也有泄露电流的产生,但50HZ的工频相对于动辄上千HZ的变频器载频来说,有电磁感应产生的邪路电流就微乎其微了,
楼主测量的直接启动电机也有0.15A的电流,怀疑是不是测量误差或者是电机绝缘做的非常差,绕组产生泄露电流

网友A:
如有不正确之处还请斧正

网友B:
0.15 A电流不大,是不是电机外壳的感应电。

网友C:
不知道您是怎样检测的,如果用钳形表这么小的电流不可能测出来。如果使用的是数字钳形表,最大的可能是随机数据的变换,再由中可能就是干扰造成的,因为现在的电网污染太严重,对数字表的干扰确实很严重的。不过,为了安全期间还是利用停机的机会,用绝缘电阻表瑶测以下,确认电机的绝缘状态。

楼主:
用数字电流表测得数据,我正迷惑,车间有一台30kw的电机接地线没有电流。好像没有找到原因。谢谢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变频器拖动电机时,电源开关不能安装漏电断路器就是因为有泄漏电流,载波频率越高,泄漏电流越大。另外,电网直拖的电机,如果机组是塑料产品或其它高介电系数的产品、高挥发易燃液体等易产生静电的物质,接地线中也有电流,产品运动速度越快,静电越大,电流也越大。

网友E:
在化工厂,用的多数都是防爆电机,普通电机胜任不了

网友F:
用兆欧表量一下就放心了

网友G:
直接启动的电机不应该有这个电流的,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这个电流使必然存在的,因为变频器输出能调频的电压,是靠IGBT告诉开关来实现的,这个电压加到电机上,震荡的磁场感应出电流在电机机壳上很正常,所以变频电机要良好接地,及时将电荷导入地下,对于防暴场合,应该用专用的防暴电机,说白了就是不易感应出剩余电流,接地比较好,呵呵。

网友H:
接地漏电流 mA
自动量程 50/60 Hz,真有效值,波峰系数 CF < 3.5
范围 准确度
0.200 至 1.000 mA ±2.0 % 读数 ± 0.05 mA
1.00 至 10.00 mA ± 2.0 % 读数 ± 0.03 mA
10.0 至 100.0 mA ± 2.0 % 读数 ± 0.3 mA
100 至 1000 mA ± 2.0 % 读数 ± 3.0 mA

这是福禄克接地电阻表1630的电流档量程,150mA不是太大了,为什么说不能检测。这个表是我常用的仪器之一。

网友I:
想问一问,你钳表是钳三条火线还是钳四条线一起?

还有。你测量的前和后都在仪表原来的物理位置别动移走电缆,跨空读数。看仪表的零点。因为……你照做啦。

网友H:
150mA漏电流我认为还正常。45、55KW的电机,其绕组与外壳的电容就比较大了,加上绝缘电阻与之并连,这么小的漏电流就应该视为正常。另外,电网的谐波成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高次谐波就更容易通过绕组电容漏掉了。变频器有漏电流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J:
谢谢你们的提问和回答,看看你们的回答我懂得更多了

网友K:
没啥问题....0.15Akeneg

网友K:
0.15A可能是感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