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起升控制屏有哪些

楼主(2012-01-03):
对应于FC 40%(A6)工作制的起重机,传动控制为串电阻调速方式,目前我们设计的一般都为QR2S控制屏(带二种反接制动),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控制屏,对应像10吨或其以下的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式

网友A(2014-07-19):
直接用凸轮控制器好了,经济实惠。如果有多重控制方式那就加接触器,或者用主令。

网友B:
我们用过挺多种的包括PLC变频器的欧式科尼的

网友C(2014-08-28):
QR1S和PQD6402等等,都是

网友:
对于10t以下的,用QR2S控制很不实用,会出现打下降,钩头上升的情况,我们一般做10吨以下的,不用遥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凸轮直接控制,或者定子加接触器,需要控制屏控制的话,就把凸轮的点,转换成接触器控制就行!很实用

网友D(2014-10-01):
10吨以内的搞什么QR2S嘛,普通的就行了啊

网友E(2015-07-20):
老的基本QR2S和凸轮式的。2000年后基本都是PLC+变频器模式了,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