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怎么把两个数据以A+B=AB这中模式加在一起,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2-01-03):
  各位大哥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在台达PLC中用什么指令把两个数据区的(D值)数据以A+B=AB的模式相加。

网友A:
我没用过台达的PLC,你可以看看使用手册,没有就去台达官网下

网友B:
ADD S1 S2 D    16位

DADD S1 S2 D   32位

网友C:
A+B=AB,是说诸如5+6=56吗?
若如此,直接的办法,可把A扩大一定的倍数,再与B相加;例如,B为6、A扩大10倍,B为1000、A扩大10000倍……
只是A扩大到一定数值,将会出现负数。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C:
下图中,D0作为A,D2作为B。

若我理解有误,也属精神可佳,就作为我自己的练习吧,反正好久没编程了。
未考虑负数的情况,D50、D51中看结果。

网友D:
如果按楼上的理解,只是A*10+B送到目标寄存器?希望楼主不要笼统地提问题,应该倾向于回帖者易于理解、方便回答的方式!

网友E:
没有用过台达的,用“与”“或”指令怎么样啊?有没有试过?

网友F:
SWAP A  C

ADD C B E

E就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