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实时控制

楼主(2012-01-03):
各位,当前我用SMAC直线电机做运动控制,采用LAC-1控制器想实现高频位置伺服控制,但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发现LAC-1控制器只能通过RS232进行控制,但波特率最大只能是19200bit/s,但我要求的运动频率为100Hz左右,即一个周期10ms,然而要实现一次运动需要发送10个字符左右的命令,而实现一个周期的位置运动至少要做10次以上的运动,按这样计算由于RS232波特率限制是无法实现100Hz运动控制。

请问一下,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么从原理上讲能否实现100Hz运动控制?谢谢!

网友A:
看来是没可能了。咨询控制厂家,问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否则就只能换控制器了。不过,要在10ms中做10次以上的运动,不直一次“运动”是多大的动作。

网友B:
你那个控制器是否可以先写一段程序在里面,只是通过RS232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来是没可能了。咨询控制厂家,问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否则就只能换控制器了。不过,要在10ms中做10次以上的运动,不直一次“运动”是多大的动作。

谢谢你!厂家的售后服务很不到位,卖给你就哦了。只能自己想办法,忘了说了,我要在10ms内做10次动作的幅值比较小,如跟踪正弦信号,幅值仅有0.1mm就可以了。但是RS232控制本身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那个控制器是否可以先写一段程序在里面,只是通过RS232来触发?

谢谢你!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控制器是可以写一些程序。关键是我的整体控制有两级,直线电机仅为第一级,第二级有可能是模拟量的位移信号或者其他信号如压力等,最终的控制模式要将第二级传感器的反馈量与目标值之差值送给这个直线电机的控制器LAC-1,作为控制器的输入,这个差值的采样时间很短,1ms左右。我不太明白您所说的仅通过RS232触发如何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还希望能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告诉你一个可行的办法,你在上位机(PC)以每100ms发一次指令。在下位机写一个程序,在未接到新指令前利用旧指令进行插值计算,自动生成目标位置指令。原来我有一个项目是这样实现的,没有问题。

网友D:
用RS232做实时通讯肯定是不行的

1个周期10ms,你一个周期内至少得发10次指令吧,这就要1ms更新一次指令。

除非将闭环写在你这个控制器内,再在里面写一段程序,上位机只发程序的参数(如正弦的幅值、频率、时间等),在控制器里自己执行这段程序。

楼主(2012-04-20):
对:~小虫~关于用RS232做实时通讯肯定是不行的1个周期10ms,你一个周期内至少得发10次指令吧,这就要1ms更新一次指令。除非将闭环写在你这个控制器内,再在里面写一段程序,上位机只发程序的参数(如正弦的幅值、频率、时间等),在控制器里自己执行这段程序。内容的回复:

正如你所说,闭环是在控制器内部实现的,可以在里面写一段程序,通过一个A/D通道实现实时控制,通过RS232触发,但是存在无法实时读取当前数据。

网友E:
RS232实现预定义位置段没问题,实时插补别说RS232,中速的CANOPEN都搞不定,只能上100M或更高的以太网或高速同步网

网友F:
走通讯,就得上SEROCS,EtherCAT等串行实时总线。

要么走传统控制,比如上位位置闭环,下位速度或电流模式。

网友G:
SMAC的售后确实不怎么样,总部的David技术不错,LAC-1控制器确实只能通过RS232通讯,他家的电机是可以换成别的驱动器的,具体打电话向SMAC的陈工联系。

网友G:
严格来讲,应该叫音圈电机

网友F:
音圈电机讲求高频响,就更不能用这么慢的通讯方式去控了。

楼主(2012-08-20):
对:波恩关于音圈电机讲求高频响,就更不能用这么慢的通讯方式去控了。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想问一下BEI的音圈电机我只想购买一款线性模拟放大器,控制部分想通过Dspace来实现,那么应该选哪个厂家的放大器呢?谢谢!

网友H(2018-08-24):
楼主,你好

目前跳进SMAC控制器的坑了,SMAC售后不给力,XY两轴控制,有点小问题,能否交流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