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调试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2-01-03):
我自己编了一个简单的wincc画面,设置了趋势,大致如下图:但是中间出现字幕:
“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

然后在激活画面的时候,又出现该进度对话框,一直不前进,(当时的选择是计算机------计算机名字---启动-----“图形运行系统 变量记录运行系统、报警记录运行系统、文本库运行系统”)

但假如只勾选“图形运行系统”的话,就可以进入画面“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1、确认你的SQL服务已经开启。

2、Wincc的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计算机名严禁使用中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你的SQL服务已经开启。2、Wincc的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计算机名严禁使用中文字符。

你的SQL服务已经开启  在哪里开启  我是单机运行的

网友B:
就是你电脑必须得已经安装SQL server,并且已经启动运行了

网友C(2012-02-14):
计算机_我的电脑_ 右击_管理_服务  找到相应的SQL服务 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