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零线要怎么接

楼主(2012-01-03):
一直没有搞懂,一般在用户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线路上,零线到底怎么接线,电机、包括低压电器等都是三相的,是不是所有电机上的外壳接地后,一起与电源的零线连接?

网友A:
220V有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用电笔检测下哪个零线,电机的零线可以接到这根上。一般的电机现在启动运行过程中都要接一个热继电器即过载保护。

网友B:
在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网中,零线断路故障导致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负荷中性点产生偏移,负荷轻的端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端电压降低,从而导致用户的用电设备烧坏。

另外,零线断路的危害还使断路点后的电气设备丧失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当零线断路,而断路点后面某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接在断路点后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会带上相当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一旦人体接触这些电气设备外壳,就会造成触电伤亡,这是很危险的。
零线必须保护接零,电机上的外壳接地后,可以与电源的零线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网中,零线断路故障导致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负荷中性点产生偏移,负荷轻的端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端电压降低,从而导致用户的用电设备烧坏。   另外,零线断路的危害还使断路点后的电气设备丧失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当零线断路,而断路点后面某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接在断路点后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会带上相当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一旦人体接触这些电气设备外壳,就会造成触电伤亡,这是很危险的。 零线必须保护接零,电机上的外壳接地后,可以与电源的零线连接

零线可作为220V电源和一些力矩控制器三相不平衡,电机星型连接中性点接零线。

网友D:
“是不是所有电机上的外壳接地后,一起与电源的零线连接? ”

1、是,所有电机上的外壳接零;

2、容量大的电机,外壳接零后,还必须重复接地;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电机上的外壳接地后,一起与电源的零线连接? ”

电机的外壳最好是接地线,重复接地是最最好的!

网友F:
是不是所有电机上的外壳接地后,一起与电源的零线连接?

      不是的, 电工上规定电机上所有外壳要接地,是接地线,并且要重复接地也就是二处以上.并不要与电源的零线连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大家的意思,我基本上明白了,我总结下哈,零线的作用:1、相当于再有220V电压等级要求的线,可以提供一个电源,2、作为线路的接零保护用。也就是作为接零保护的时候,零线作为各机构的共线不能进断路器等低压电器,只能相当于专用,必须和电源进线的总零线进线连接。那么又有个疑问了,用于220V的线路,当代上想电灯这类负载是,零线是有电流的,那么他就不能和电机机壳上面的线连接了,不知道是不是?请那么高手指点下

网友G:
上面几位如果真这么做工程,可要注意了!我们现在的供电系统是TN系统,就是保护接零的供电系统,用电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要接零线保护,零线必须接电机外壳、机器的金属结构这些可导电的部分。重复接地不是重要的,也没有强制要求,在用电设备附近做的地线对防止触电没有任何作用,因为那个地线的阻抗在欧的数量级,而零线的阻抗是毫欧级,发生漏电哪个作用强呢?

网友H:
请问有什么奖呀?

    我解释下:“三相四线”  是相线3根:A B C  零线1根:N  。A B C都是火线,标示L 。

                   在动力系统中,动力线为ABC, N为控制线路辅助线(可用可不用)。

                   在民用系统中,L (火线),N(零线)提供电源。

                    关于保护:  3相4线中,零线是由变电房侧提供的,地线可由工厂自设或电房提供,零线和地线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埋设的地线,只是使用方式不一样,正因为如此零线和地线才有混用的说法,实际运用中,要求各自分开,只是在临时才运用。零线是负载线,线小,有负载电流,易超负老化,存在断线带电的危险。地线是保护线,正常无电,线大,专用。

网友I:
现在配电均为三线五线制,零线(N),地线(PE)各有所用,千万不混杂一起。正常情况下零线是有电流的,地线是没电流的,也就是说零线是工作线,地线才是保护线。以前的电路采用三线四线制,才有保护接零、重复接地之说,实际上是与工作接地相连,也有称零地共线的,有把零线接设备,辅之以重复接地来保证安全。现在三线五线制,零线都是不接设备的外壳的,因为零线是有电流的,零线一断,设备就有电,很危险!设备的外壳是接在地线上。

网友J:
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