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的问题,求解惑,谢谢

楼主(2012-01-03):
我公司一台安阳CK6163数控,换挡是用电磁阀推动液压换挡,起动后,1~6档转速一样,大约36转,是由于油压马达带动的,换挡的时候,从梯形图来看I/O板有输出信号,但是中间继电器不得电,电磁阀无动作。并且机床没有任何报警。后来发现电磁阀的一根线接触不良,重新接线后所有动作正常。我不明白的是难道电磁阀也有自检??应该是系统发信号给中间继电器,然后中间继电器带动电磁阀工作。但现在怎么会因为电磁阀的一根线接触不好而导致中间继电器不动作呢??求解惑。

网友A:
或者中间继电器不是用来控制电磁阀的,是用来驱动油压马达电机的。

楼主:
不,油压马达是单独的继电器

楼主:
油压马达,刹车,还有电磁阀都有单独的继电器控制。

网友B:
得仔细看看电路图

网友A:
不放楼主把找个同样的继电器拆下来研究研究,有的继电器上边有开关指示灯比较醒目,有的没有观察就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楼主把找个同样的继电器拆下来研究研究,有的继电器上边有开关指示灯比较醒目,有的没有观察就不是很明显。

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我很确认继电器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底座。而且重接电磁阀后继电器正常工作。指示灯很亮。一开始我就没往电磁阀上琢磨,从继电器电源开始查的,一直到梯形图,后来看梯形图上有输出,就开始查线,线也没问题。这时候我就比较凌乱了。急病乱投医,把电磁阀线捋了一遍,竟然好了。这个。。。我真挺迷茫了。有了解这型号床子的么??帮忙琢磨琢磨。

网友C:
可能是这根线关系到24V电源,这样继电器就不能动作了

网友D:
再仔细查下吧,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E:
         从梯形图来看I/O板有输出信号,但是中间继电器不得电,电磁阀无动作。换不了档位很正常呀, 因这个中继是要换的档位控制呀,也就是你松动的线是你电磁阀动作线圈电源. 我们自动流水时常碰到这样问题,PLC的输出正常,外部第二继电器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梯形图来看I/O板有输出信号,但是中间继电器不得电,电磁阀无动作。换不了档位很正常呀, 因这个中继是要换的档位控制呀,也就是你松动的线是你电磁阀动作线圈电源. 我们自动流水时常碰到这样问题,PLC的输出正常,外部第二继电器不动作

那能说明一下,为什么控制电磁阀的线有问题怎么能造成中间继电器不动作么??再说明一下,是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而不是电磁阀控制中间继电器。而且中间继电器是单独的控制,控制中间继电器的是I/O板。而不是电磁阀!我说各位大哥,你们有没有仔细看我说的是什么啊?阿水如果你明白,请仔细说一下好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