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六十九期-电机保护用塑壳断路器能用在配电保护吗?

楼主(2012-01-03):
RT

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能用在配电保护回路中吗?

反过来配电保护用塑壳断路器能用在电机保护回路中吗?

我的理解是电机保护用的塑壳断路器少了一个热脱扣器

这样是不是用在配电回路中的安全性降低?

而配电用的塑壳断路器用在电机保护中是不是会经常跳闸?

电机保护用的一般短时极限承受能力为14LN

配电用为10LN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一直没搞明白

请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一会我给转成电源电气周擂台,让大伙探讨探讨。
请楼主理解

网友B:
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能用在配电保护回路中吗?一般来说不可行,除非负载电路中电动机占据绝大部分

反过来配电保护用塑壳断路器能用在电机保护回路中吗?一般也不可行,不能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充分起到保护作用,实现断路器反时限动作特性与负载电流的匹配,因而也就是说不够安全可靠

我的理解是电机保护用的塑壳断路器少了一个热脱扣器,也未必少。通常断路器中是少不了用于过载和过热保护的热脱扣器的。这两种断路器的区别主要还是在反时限动作特性不同,尤其是过电流和短路时的额定动作电流值与断路器额定电流比值不同,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的动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8--12倍(甚至10-14倍),一般配电断路器则是5--8倍

网友C:
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能用在配电保护回路中吗?

反过来配电保护用塑壳断路器能用在电机保护回路中吗?

说一下我的观点:

能不能相互使用的根据具体的条件(负载类型),电动机上的塑壳断路器主要是保护电动机的,是根据电动机的电流来选择的,而配电保护是根据线路来选择的

断路器的配合应考虑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动作值,应大于下级断路器出线端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

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应考虑上下级的配合,应将断路器的安秒特性曲线与熔断器安秒特性曲线比较,以使在发生短路电流的情况下,具有保护选择性

断路器作配电线路的保护时,宜选用带长延时动作过流脱扣器的断路器,当线路末端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短路电流不小于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过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5 倍。

我的理解是电机保护用的塑壳断路器少了一个热脱扣器

这样是不是用在配电回路中的安全性降低?

而配电用的塑壳断路器用在电机保护中是不是会经常跳闸?

它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各自的类型不同而已,不同的类型适合不同的场所。

网友D:
应急可以,但是严格来讲不行.原因分析如下:
一、配电用断路器是指在低压电网中专门用于分配电能的断路器,包括电源总断路器和负载支路断路器。在选用这一类断路器时,需特别注意下列选用原则:
(1)断路器的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导线容许载流量。对于采用电线电缆的情况,可取电线电缆容许载流量的80%
(2)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线路中最大起动电流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3)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I1:I1=1.1(Ijx+1.35kIed)式中:Ijx———线路计算负载电流(A);k———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Ied———电动机额定电流(A)
4)瞬时电流整定值I2:I2=1.1(Ijx+klkIedm)式中:kl———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冲击系数,一般取kl=1.72;Iedm———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5)短延时的时间阶段,按配电系统的分段而定。一般时间阶段为23级。每级之间的短延时时差为0.10.2s,视断路器短延时机构的动作精度而定,
其可返回时间应保证各级的选择性动作。选定短延时阶梯后,最好按被保护对象的热稳定性能加以校核。
二、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的选择
微型断路器(MCB)不能用于对电动机的保护,只可作为替代熔断器对配电线路(如电线电缆)进行保护。
电动机在起动瞬间有一个5~7Ied,持续时间为10s的起动电流,即使C特性在电磁脱扣电流设定为5~10Ied,可以保证在电动机起动时避过浪涌电流。
但对热保护来讲,其过载保护的动作值整定于1.45Ied,也就是说电动机要承受45%以上的过载电流时MCB才能脱扣,
这对于只能承受<20%过载的电机定子绕组来讲,是极容易使绕组间的绝缘损坏的,而对于电线电缆来讲是可承受的。
因此,在某些场合如确需用MCB对电机进行保护,可选用ABB公司特有的符合IEC947-2标准中K特性的MCB,或采用MCB外加热继电器的方式,
对电动机进行过载和短路保护。

网友E:
断路器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功能,分别由电磁脱扣器和热脱扣器实现。以微断为例,C型和D型的过载保护曲线是一样的,其差别只在短路保护曲线不同,楼主所提问题是没有充分理解保护动作曲线。另外,两种断路器的结构是一样的,没少一个脱扣器。选择哪种断路器应该由负载性质决定。

根据几十年设计经验,断路器应该按短路保护选择,整定值确定凭经验。这个观点我已强调多年了。

楼主:
学习了。呵呵 没想到我提的问题还打擂了。

我先前也是认为断路器 热脱口和此脱口应该都是有的。

但是前不久听一个人说电机用的没有热脱口 所以有点怀疑。

楼主:
前几天拆开一个国产的断路器看了。国产的热脱口和磁脱口一般都有。

国外 施奈德 ABB的 电机保护用一般就只有磁脱口。

楼主:
顶一个先。 要好好研究下曲线~~

网友F:
1.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能用在配电保护回路中吗?

一般条件下是不可以的因为通常情况配电型断路器其短路保护电流设定10倍额定电流及以下,而电动机(马达)其起动电流就达到10额定电流或者更高,所以电动机保护断路器一般出厂时短路保护电流都是设定12倍额定电流,如果你现在采用配电用断路器,你的电动机是开不起来的 。

2.反过来配电保护用塑壳断路器能用在电机保护回路中吗?

也不可以。塑壳断路器用于电机保护宜采用D脱扣曲线的,塑壳断路器具有电机过栽廷时脱扣和线路短路瞬时脱扣功能。下面从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塑壳断路器)和配电断路器的选用来讨论。

(1)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塑壳断路器)的选用

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断路器只做保护而不负担正常操作,另外一类是指断路器需要兼作保护和不频繁操作之用。后一类情况需要考虑操作条件和电寿命,电动机保护断路器的选用原则为:

   1、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2、瞬时整定值对保护笼型异步电动机的断路器等于(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对于保护绕线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等于(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3、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实际启动时间。按启动时负载的轻重,可选用返回时间为123815s中的某档。

(2)配电断路器的选用

除满足一般断路器条件外,配电断路器需要增加以下原则

1、断路器的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小于或等于导线容许载流量。等于采用电缆的情况,可取电线电缆容许载流量的80%

2、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线路中最大启动电流的电动机的启动时间;

3、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1.1×(Ijx+1.35KIed),其中,Ijx为线路的计算负载电流;K为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倍数;Ied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瞬时电流整定值≥1.1×(Jjx+K1KIedm),其中,K1为电动机启动电流的冲击系数;一般K1=1.7~2Iedm为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5、短延时的时间阶梯,按配电系统分断而定。一般时间阶梯为2~3级,每极之间的短延时时差为0.1~0.2s,视断路器的短延时机构的动作精度而定,其可返回时间应该保证各级的选择性动作。选定短延时阶梯后最好按被保护对象的热稳定性能加以校核。

网友G:
楼上已经将的很全面了!!!!!!!!

网友H:
 赞同4楼说的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已超过C断路器脱扣电流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选用大容量的断路器又起不了作用。

反过来,首先要考虑的是电缆电线的承受能力,选用大截面的电缆电线又浪费。

网友I:
断路器安装过不少,还真没仔细琢磨过,学习了。

网友J:
电机保护用断路器,一般的微型断路器的话,选D型,而配电保护选C型,两者保护曲线不一样。

小电机的话,可以用电机专用断路器了。比如,施耐德的GV2系列产品,它集短路、过载多种保护为一体。

网友K:
哈哈,学习啦,谢谢啦,大哥啦

网友L:
1、电机保护用断路器,用在电机电路做保护,电机启动电流大但不会跳闸,能保证电机启动完成;

网友L:
2、电机保护用断路器,用在电机电路做保护,启动电流大但不会跳闸,而其它电路,电流大要保护,它不跳闸就失去保护作用,所以不能用于其它电路作保护;

网友M(2012-02-02):
配电用电器一般讲究短时,这主要是保护在网设施少受损害,具有一定的电流要求。电机保护用电器主要讲究对人的保护,它的保护电流要求远低于配电用电器。

网友N:
小弟过来说说,我个人也认为配电的那种塑断不是太适合做过载保护,毕竟其过载系数无法调整!有资料介绍对于普通的热继电器都不适合用在角接的电动机上。

网友A: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Piston           topkingjun

                   李纯绪           lcx_jia

                   水中鱼           su_plc

30积分获得者:今生缘         zwl763824690

                     Smile           lyc19730508

                     刘志斌         binzhiliu

网友O(2013-10-24):
前几天也遇见了这个问题,竟然找到了这个帖子,顶一下,不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