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斌老师您能帮我看下这个是霍尔元件吗?怎么检测 有图片

楼主(2012-01-03):
这个是ABB-ACS150-1.1KW的变频器 我拆开来照的  一直没搞明白霍尔元件是啥样子?

该怎么检测?  这个是电流互感器和霍尔元件组成的检测电路吗?变频器内部俯视图片

变频器最下端的照片 几个大电容

楼主:
比如报短路故障时  该怎么检测? 能说清楚一点吗?谢谢了 用万用表能检测吗?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施奈德报短路故障的问题,虽然最后解决了 是因为接线的问题  但是没搞明白怎么检测霍尔元件

网友A:
楼主你说的那个是霍尔元件。没错

霍尔元件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的磁传感器。用它们可以检测磁场及其变化,可在各种与磁场有关的场合中使用。

楼主第二张图不知道是什么模块,说的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那个是霍尔元件。没错霍尔元件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的磁传感器。用它们可以检测磁场及其变化,可在各种与磁场有关的场合中使用。 楼主第二张图不知道是什么模块,说的清楚点

谢谢  zhxl198808

第二个是图 照的内部器件的下部分,就在第一个图 互感器的后面。 这个东西真不知道啥用。 呵呵

霍尔元件一般怎么检测呢?比如说用万用表,因为常用的就是万用表。

网友B:
第二个图中的是电容器和电阻,电容是做直流平滑滤波的电容

网友C:
1.检测方法

利用万用表可以测量霍尔元件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其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

用万用表检测霍尔器件

测量HZ系列应选用万用表的Rx1O挡,该挡测试电流比较合适,对于HT和HS系列用万用表的Rx1挡。所测结果应与相应手册相符,如电阻为零或无穷大,说明元件已坏。

网友D:
变频器拆机电路解析:

1、从接线端子排,找三相电源输入端,顺藤摸瓜可以找到整流模块→直流部电源的正极、负极、滤波电容→逆变模块→输出端;觉得你的第二个图是直流部,下边、右边的散热片上是整流模块、逆变模块;

2、你的上边图左上角是个开关电源变压器,是控制电路的电源电路,散热片上安装的是个三端稳压电源吧,可以顺次找到控制模块等;

3、你要找的电流互感器、霍尔元件在主电路上,上边图上的电流互感器是对的;

4、在电流互感器下边的GN01、GN02是霍尔元件吧!?

网友E:
第二个图片的是启动电阻,刚上电启动时,对电容充电起限流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片的是启动电阻,刚上电启动时,对电容充电起限流作用的。

1、这个是水泥电阻,有限制短路电流的作用,也有短路融保护的作用;

2、短路保护一般采用熔断器结构,直接串联在主电路中,例如保护模块的速溶都是串联在模块主电路中;

网友D:
1、上图红笔写的“霍尔元件”,可能是控制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吧,有散热片结构;

2、那个互感器,也许是起电感耦合作用的,不一定是电流互感器;

3、也有霍尔元件是这种可以穿线的结构;

4、这种没有原理图的实际印刷电路,一个方法从端子排,往进看,顺着线路顺藤摸瓜,找元件;

网友D:
5、这种没有原理图的实际印刷电路,第二个方法是特征明显的已知元件,例如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直流滤波电容、显示器面板操作键盘等相关的集成控制模块,出发往进看,顺着线路顺藤摸瓜,找其它元件;

楼主:
谢谢  刘志斌老师 还有青岛黄工  勇者  PISTON等得回复

我们技术不好的有时问的问题很简单可笑,老是没人回复。非常感谢。

看了下资料。霍尔元件就是一个带霍尔效应的互感器,把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来进行检测对比,只是因为精度很高,响应频率很大。 呵呵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那个GND1那个不是霍尔元件。 一个是EMC电磁防护的地点,一个是制动电阻的地点。

青岛黄工老师的回复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原来电阻也可以长这样白色的呵呵。

但是第一张图的那个黑色的那个我认为是霍尔元件,看了图片,一个脚接互感器过来的二次电流,另外2个脚就是输出信号点。

接触变频器时间不短了,但一直没深入,连入门都没达到,只是会一些简单的故障处理和调试。

网友F(2012-07-13):
学习下~~~但维修过程中~~这电流互感器不好找,各个厂家的不一样。没有统一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