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检测增量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12-01-03):
       编码器的现场判断一直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下面将一些小方法介绍给你们供参考,可用其中的一种判别, 也可以几种方法一起用。 ①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分别去测量。编码器的A相对地电压和B相对地电压(编码器一定要在均速转动)。 如果其中有一相电压为零0V。或始终为高电平的话,那么编码器肯定损坏了。如果A相和B相对0V(数字地)的 电压,在工作 电源电压的一半附近的话,那么编码器应该是完好的。A相或B相对0V的电压始终在高电平附近或低 电平附近,那么编码器有故障。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辛苦了! 编码器直接转到能测出多大电压,没有试过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