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12-01-03):
我们有一个产品是2台直流电机,电源是蓄电池(110VDC),需要对电机调速,不能采用电阻降压、切换的方式,用什么调速方式?谢谢指教!

网友A:
脉宽调速,用单方向的方波,通过改变方波的宽带来调速。

网友B:
1.采用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直流电动机脉宽调速方法

脉宽调速系统出现的历史久远,但因缺乏高速大功率开关器件而未能及时在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今年来,由于大功率晶体管(GTR),特别是IGBT功率器件的制造工艺成熟、成本不断下降,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实现的直流电动机脉宽调速系统才获得迅猛发展,目前其最大容量已超过几十兆瓦数量级。具体原理给楼主一个网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8338429.html

2. 改变励磁电流调速

当电枢电压恒定时,改变电动机的励磁电流也能实现调速。电动机的转速与磁通Ф(也就是励磁电流)成反比,即当磁通减小时,转速n升高;反之,则n降低。与此同时,由于电动机的转矩Te是磁通Ф和电枢电流Ia的乘积(即Te=CTФIa),电枢电流不变时,随着磁通Ф的减小,其转速升高,转矩也会相应地减小。所以,在这种调速方法中,随着电动机磁通Ф的减小,其转矩升高,转矩也会相应地降低。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不同转速时,电动机始终可以输出额定功率,因此这种调速方法称为恒功率调速。

为了使电动机的容量能得到充分利用,通常只是在电动机基速以上调速时才采用这种调速方法。采用弱磁调速时的范围一般为1.5:13:1,特殊电动机可达到5:1。这种调速电路的实现很简单,只要在励磁绕组上加一个独立可调的电源供电即可实现。

网友C:
看来容量不大,否则不能用蓄电池供电。最简单可行的就是电动车的调速器,电压不合适可以做适当改造,只是推荐一种控制方式。这个控制电路多数采用TL494做脉宽调整,可以做电压闭环,推动MOS管做斩波,大功率用IGBT。也可做开环控制,用555做脉宽调整,推动功率管。这样电路很多,网上很容易搜到。

网友D:
推荐个芯片吧,MC33033,比较好控制。

楼主:
我们是做自动化成套,没有人员研究设计调速器,请推荐一个产品型号。

网友E:
2台直流电机的参数要告诉大家!

楼主(2012-03-28):
电机功率5.5KW,750rpm,船用。船用产品的负载不像汽车,是时刻满载运行的,运行时间长。

网友F(2020-10-16):
引用 网友A:
脉宽调速,用单方向的方波,通过改变方波的宽带来调速。

您好:乍能联系上您